倍压整流电路——把交流变低压直流

楼主(2021-01-17):
我们家里来自电网的电几乎都是220V的交流电,那么怎么把它变成直流电呢?在之前给大家分享过用整流桥的方法把交流电变成直流电,再通过三端稳压器进行稳压,其实还有更简单的方法,原理也很类似,上次用到4个二极管1个极性电容还有1个三端稳压器,这次我们用2个二极管2个电容,在元件数目这次比上次要少,我们先来看下原理图,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的原理。

这个电路是很简单,这里的二极管是大电流二极管,电容是极性电容,容量也是uf级的,这个容量选大点比较好,两个二极管D1和D2轮流导通,我们知道电网来的交流电经过变压器降压后仍是交流电,当电源位于正半周期时二极管D2导通D1截止,电源经过D2给电容C2充电,在理想情况下,此半周内D2可看成短路,同样当电压位于负半周期时,二极管D1导通,D1可看成短路,此时电源给电容C1充电,就这样经过两个电容轮流充放电,也把交流电变成了直流电,同时电压也得到了提升。

为什么说电压得到了提升呢?这个可以用能量守恒去解释,当电网的电降压后再经过二极管会把其中一半的电变到另一半,这很容易理解就是因为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在之前的**中说了很多次,这里就不再给大家展示图片解释了,这时候虽说变成了直流电,但是还有很多电压为0的点,如果加上电容就会改变很多,我们知道电容是一个储能元件,当电压较高时电容就会充电,低时电容就会放电,如果满足一定的条件,在实际的电路输出是没有电压为0的点,最高电压几乎一样,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能量守恒来判断,经过电容整流的直流电电压确实得到了提升。

说是这样说还得需要实际检测一下,上面两张图片,其中第一张就是变压器输出端交流电的电压,在图片上我们能够很清楚的看到此时电压为交流16.9V,下面的那张图测出来的电压就大了很多为47V,不过这个电压还是直流电压,在图片上没显示出来万用表档位。通过实际测试也发现我们前面分析的是正确的,所以这个电路是能够把交流电变成直流电,其实我们这个电路还有一个专门的学名那就是:倍压整流电路。

网友A:
这种 倍压整流,市电两半周的负荷是对称的,
半桥逆变,就是这种 倍压整流 的逆过程,半周幅度就是直流电压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