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Microchip PIC32 MCU音频开发方案

楼主(2021-01-15):
Microchip公司的PIC32系列MCU采用5级流水线MIPS32® M4K® 32位内核,工作频率80MHz,在零等待状态闪存接入时的性能为1.56 DMIPS/MHz (Dhrystone 2.1), MCU工作电压2.3V- 3.6V,具有众多的外设,有两个编程和调试接口,多达16路10位ADC和两个模拟比较器,主要用于超小型图像/用户接口,以太网/USB/CAN/连接,

楼主:
Microchip公司的PIC32系列MCU采用5级流水线MIPS32® M4K® 32位内核,工作频率80MHz,在零等待状态闪存接入时的性能为1.56 DMIPS/MHz (Dhrystone 2.1), MCU工作电压2.3V- 3.6V,具有众多的外设,有两个编程和调试接口,多达16路10位ADC和两个模拟比较器,主要用于超小型图像/用户接口,以太网/USB/CAN/连接,多任务嵌入控制和高性能音频.本文介绍了PIC32 MCU主要特性,方框图,以及PIC32音频开发板主要特性及主要元件,电路图和PCB布局图.

楼主:
Microchip’s 32-bit portfolio with the MIPS® M4K® offers high performance microcontrollers, and all the tools needed to develop your embedded project. With free software, low cost development tools, and pin/peripheral compatibility from 16-bit product lines, PIC32 MCUs shorten time to market and allow your designs to grow. PIC32 gives your application the processing power, memory and peripherals your design needs!

楼主:
PIC32 MCU主要特性:

High-Performance 32-bit RISC CPU:

· MIPS32® M4K® 32-bit core with 5-stage pipeline

· 80 MHz maximum frequency

· 1.56 DMIPS/MHz (Dhrystone 2.1) performance at zero Wait state Flash access

· Single-cycle multiply and high-performance divide unit

· MIPS16e® mode for up to 40% smaller code size

· Two sets of 32 core register files (32-bit) to reduce interrupt latency

· Prefetch Cache module to speed execution from Flash

Microcontroller Features:

· Operating voltage range of 2.3V to 3.6V

· 64K to 512K Flash memory (plus an additional 12 KB of Boot Flash)

· 16K to 128K SRAM memory

· Pin-compatible with most PIC24/dsPIC® DSC devices

· Multiple power management modes

· Multiple interrupt vectors with individually programmable priority

· Fail-Safe Clock Monitor mode

· Configurable Watchdog Timer with on-chip Low-Power RC oscillator for reliable operation Peripheral Features:

· Atomic SET, CLEAR and INVERT operation on select peripheral registers

· Up to 8-channels of hardware DMA with automatic data size detection

· USB 2.0-compliant full-speed device and

On-The-Go (OTG) controller:

- Dedicated DMA channels

· 10/100 Mbps Ethernet MAC with MII and RMII interface:

Dedicated DMA channels

· CAN module:

- 2.0B Active with DeviceNet™ addressing support

- Dedicated DMA channels

· 3 MHz to 25 MHz crystal oscillator

Peripheral Features (Continued):

· Internal 8 MHz and 32 kHz oscillators

· Six UART modules with:

- RS-232, RS-485 and LIN support

- IrDA® with on-chip hardware encoder and decoder

· Up to four SPI modules

· Up to five I2C™ modules

· Separate PLLs for CPU and USB clocks

· Parallel Master and Slave Port (PMP/PSP) with 8-bit and 16-bit data, and up to 16 address lines

· Hardware Real-Time Clock and Calendar (RTCC)

· Five 16-bit Timers/Counters (two 16-bit pairs combine to create two 32-bit timers)

· Five Capture inputs

· Five Compare/PWM outputs

· Five external interrupt pins

· High-speed I/O pins capable of toggling at up to 80 MHz

· High-current sink/source (18 mA/18 mA) on all I/O pins

· Configurable open-drain output on digital I/O pins

Debug Features:

· Two programming and debugging Interfaces:

- 2-wire interface with unintrusive access and real-time data exchange with application

- 4-wire MIPS® standard enhanced Joint Test Action Group (JTAG) interface

· Unintrusive hardware-based instruction trace

· IEEE Standard 1149.2 compatible (JTAG) boundary scan

Analog Features:

· Up to 16-channel, 10-bit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

- 1 Msps conversion rate

- Conversion available during Sleep and Idle

· Two Analog Comparators

楼主:
PIC32 MCU主要应用:

High Impact Graphics/User Interfaces

Ethernet/USB/CAN/Connectivity

Multitasking Embedded Control

High Performance Audio

楼主:
PIC32音频开发板

Audio Development Board

The audio development board for PIC32 (DM320011) provides developers a flexible platform for 24-bit audio record and playback, USB Digital Audio, MP3 Decode and Sample Rate Conversion. The board also provides an interface to Microchip’s 16/32-bit PIC® MCU Accessory Development Platform for iPod and iPhone enabling Apple® authorized MFi licensees.

楼主:
PIC32音频开发板主要特性:

· High-performance MCU

· Wolfson WM8960 audio codec with up to 48 kHz sampling rate and up to 24-bit resolution

· Headphone out, Line-in jacks, and an on-board MIC

· TFT color display with 220x176 resolution

· PICtail™ Plus Connector

· General purpose user switches and LEDs

楼主:
详情请见: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61156G.pdf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ADB%20for%20PIC32%20User%20Guide.pdf

网友A:
跟帖发内容,看着好累

网友B:
和楼上的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