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IRS2092的CSD引脚电压不稳,LED亮?

楼主(2021-01-15):
具体电路图是这个,但是将后端的D2和D3拆除,没有焊接电感,其余器件都焊接上了,发现LED-1总是亮,CSD引脚的电压在变化,变化的范围是46-49V之间(CSD测量的电压是以-48V为基准测量的,就是把-48V当作0V,测量CSD引脚的电压),而VAA的电压是53.6V,所以LED-1一直亮,但是为什么CSD引脚的电压一直在变化,至于保护电路,如图,经过测量Q8的基极和发射极电压相同,都是42.2V,所以推测,并不是Q8导通导致LED-1的亮,求助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再次声明所有的电压都是基于-48V测量的,谢谢大家的建议

网友A:
虽然不清楚,我还是帮顶一下,最近我也在搜集这个片子的资料,想做一款玩玩。

网友B:
1、检查PCB是否不合理导致。
2、限流检测设计是否合理。

2019年设计一款电路就是因为限流设置不合理,大功率时偶尔会静音一下,也是测量CSD有输出,加大限流就解决了。
IRS2092确实不错的D类处理IC,大功率时效率高,失真度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检查PCB是否不合理导致。
2、限流检测设计是否合理。

已经检查出来问题了,是因为CSD引脚和VS引脚的电压超过了1.2V,开启过流保护,我把R2的阻值换成20K,就不再开启保护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检查出来问题了,是因为CSD引脚和VS引脚的电压超过了1.2V,开启过流保护,我把R2的阻值换成20K,就不 ...

看来跟我遇到的问题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