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K32F103RBT6 UART1 RX IDLE空闲中断标志清不掉

楼主(2021-01-15):
HK32F103RBT6 UART1 RX IDLE空闲中断标志清不掉,按照应用笔记上说的操作了一下,还是不行,有没有那位遇到过这个情况?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
看一下手册

楼主:
应用手册上说关于IDLE中断不能清标志位是这样说的  ,我自己的操作是先不开IDLE中断,然后在有数据发送过来,RXNE产生中断后,再开启IDLE中断。等IDLE产生中断了,清中断标志,处理数据后,再关闭IDLE中断。按照上面的往复运作就可以了。但是现在又有一个问题,我使用IDLE中断是为了使用DMA来接收UART的数据的,当启动了DMA接收UART数据后,RXNE就不能产生中断了。那上面的操作就实现不了了。如果不选MDA接收UART数据,RXNE能产生中断,但是DMA不能接收数据,我在IDLE中断中也处理不了什么了。我想实现的就是使用DMA来接收UART的数据。在STM32上都用的好好的,但是移植到HK32就有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了

网友B:
这个问题你为什么要看ST的手册呢,可以看看HK的手册

楼主:
hk的手册上面和st的是一样的。我的这个截图是hk的应用手册上的,是他们自己截的st的手册

网友C:
建议用HK32F103xx后缀不带A的产品,在做串口通讯时不要用IDLE中断,带A的产品可以用。

网友D:
用HK32F103xx后缀不带A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用HK32F103xx后缀不带A的产品,在做串口通讯时不要用IDLE中断,带A的产品可以用。 ...

就是说如果用IDLE中断的话就用就 用带A的,如果不用IDLE中断首选不带A的。带A和不带A的有什么区别?我们现在用的是HK32F103RBT6不带A的

楼主:
后来航顺代理帮忙解决了一下,比较几个重要的地方,我粘贴上来,共后面的人使用:
这里是关于串口的设置里面比较重要的地方:
    USART_DMACmd(USART1, USART_DMAReq_Tx, ENABLE);
    USART_DMACmd(USART1, USART_DMAReq_Rx, 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IDLE, DISABL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这里是关于中断处理的问题:
uint16_t Cnt = 0;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 使用了DMA的情况下, 能产生RXNE中断, 但在中断中是读不到RXNE标志的, 因为DMA已经将数据搬走了 */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
                USART1->DR;
        }
        else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IDLE) != RESET)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IDLE, DISABLE);  /* 使能总线空闲中断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 使能接收中断 */

                Cnt = BUFF_SIZE_MAX - DMA_GetCurrDataCounter(DMA1_Channel5);
        DMA_Cmd(DMA1_Channel5, DISABLE);
                RxBuff[Cnt] = '\0';
        RxOverFlag = 1;

        DMA_Reset(DMA1_Channel5);
        }
    else
    {
        /* 在RXNE中断中没有检测到RXNE标志, 1. 清除IDLE标志 */
        USART1->SR;
        USART1->DR;
        /* 2. 关闭RXNE中断使能IDLE中断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DISABLE); /* 禁用接收中断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IDLE, ENABLE);  /* 使能总线空闲中断 */
    }
}

上面的代码已经解决了主要问题,供参考

网友E:
新版的HK32F103RBT6A,改掉了这个问题,可以直接使用ST的代码,今天我测试了一下。另外USB功能也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