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MA82G5B32AD32 PCA端口配置

楼主(2021-01-16):
在手册里看到PCA CEX1通道可以选择P2.3与P3.3 IO切换,但在PAOE寄存器里却没找到这个IO配置位,请教如何做IO切换?

Updated at 2021.1.18
找到了,是在AUXR1寄存器里。结题!!!

网友A:
感谢楼主的分享,这个讲述的很全面了,不错的,细致、到位,很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