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Autochips评测】+初体验:无感BLDC转起来了!

楼主(2021-01-16):
收到板心痒痒的,手上有一个闲置高压无刷电机,霍尔接口定义不明,所以就先用官方例程,选择无感BLDC模式。先转起来再说,对于一个电机开发0经验的人来说,这可是非常令人兴奋的

遗憾的是,手滑了一下,电机掉地上了,屁股开花了,里面的霍尔哭晕了

好在不影响电机主体。
以下是接线,短接D5旁边的焊盘,这样只需要给J15通12V电就可以了。
使用国产XX品牌单片机的DPAKlink(掰下来的),带有SWD和串口(接到板子上的UART2-TX),都用上了:

根据官网提供的相关文档(http://www.autochips.com/jk/wjxz/index_250.aspx),测试了电机的简单参数,按照调试步骤更新到例程里。
保险起见,电源设置到12V/0.5A。
打开串口助手,下载程序,按复位键,看到串口有输出:

按数次速度减键,再按开始/停止键,电机来回动几下,接着就转起来了,哈哈

不过听声音,噪声也不小,我想100%是配置不对,还需要慢慢学习,今天应该算是拿起了敲门砖了吧。

网友A:
请问有示波器可以看反向电动势吗?

还没来得及看呢

网友B:
屁股摔烂的应该是编码器不是霍尔,这个电机貌似不便宜,500+

网友C:
不错,终于看到有电机测评了。

网友D:
这电机的小尾巴转的挺有意思的

网友E:
不错,mark一下,终于看到一个电机转起来的了

网友F:
不错,可以换个电机测试。

网友G:
很好,期待后续跟新。

网友H:
电机该换得了,哈哈

楼主:
打开看过了,只是外壳破损,目测内部完好。
@led222 这位电机高手,看一眼就判断出内部是编码器不是霍尔!怎么判断的,屁股形状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打开看过了,只是外壳破损,目测内部完好。
@led222 这位电机高手,看一眼就判断出内部是编码器不是霍尔! ...

霍尔占位小。。。不会弄那么大屁股的,而且尽可能的靠近磁钢,编码器需要同轴。。所以通常装屁股上

楼主:
引用 网友I:
霍尔占位小。。。不会弄那么大屁股的,而且尽可能的靠近磁钢,编码器需要同轴。。所以通常装屁股上 ...

受教了

网友J:
好像屁股上还是一个磁编码器,噪音大可能是电机的刚性造成的。不过已经转起来了,是真的不错。我还没转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J:
好像屁股上还是一个磁编码器,噪音大可能是电机的刚性造成的。不过已经转起来了,是真的不错。我还没转起来 ...

打开看了,是光电编码器

@呐咯密密 :哈哈,我没打开看前还以为是霍尔,这才叫尴尬
哈哈,尴尬了

网友K:
屁股摔烂的应该是编码器,感谢分享!

网友L:
不错,值得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 买现成的 吧,才 60元 *币 呢 !

36V 15A 电流 。你要 60V 50A 也不贵 200元 。 ...

感谢建议,你推荐的确实不贵,不过我还是想试试这个旧电机。

网友N:
哈哈哈,我的也没有转起来过,回去再研究研究、

网友N:
屁股摔开花了就是现在看着有点影响,不影响内在就行、

网友O(2021-02-23):
我也有这样的电机,是220V 400W的,本来用于缝纫机的,现在闲置了,以后也去搞一块板玩玩

网友A(2021-01-16):
请问有示波器可以看反向电动势吗?

楼主(点评):
还没来得及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好像屁股上还是一个磁编码器,噪音大可能是电机的刚性造成的。不过已经转起来了,是真的不错。我还没转起来 ...

打开看了,是光电编码器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J: 哈哈,我没打开看前还以为是霍尔,这才叫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