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秤的蓄电池问题

楼主:
今天厂里的电子秤坏了,插上电时好时坏,经分析,电池坏,充电电流过大,导致适配器过流保护。
拆下电池,发现内部没有电解液。
这种电子秤的蓄电池不需要电解液,还是说电解液干涸了?

网友A(点评):
干涸内阻变大,电流小才对,加了有杂质水内部短路电流才会变大.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我拆下来用可调稳压电源,可以冲到4.8V。但是很奇怪内部没有水。然后接上适配器能正常工作。没有电解液,电池能充电吗?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正负电极之间衬有棉纸吸附有电解液.可以正常工作.现在有一种免维护电池,填充糊状电解液.

楼主(2021-01-16):
一点电解液都倒不出来。

网友A: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mp;spm=a230r.1.14.8

网友B:
免维护的铅电池不是富液的,电解液在电极间的纤维里。
不过电池用久了,确实多少会有点失水。
可以尝试加一点蒸馏水,数量按滴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免维护的铅电池不是富液的,电解液在电极间的纤维里。
不过电池用久了,确实多少会有点失水。
可以尝试加一 ...

我正准备加水,上网查了下,淘宝就十几块钱的蓄电池,应该没什么高科技。
电池已经买了。应该是过充,把电池电解液全部蒸发了。
我是纳闷没电解液居然能充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正准备加水,上网查了下,淘宝就十几块钱的蓄电池,应该没什么高科技。
电池已经买了。应该是过充,把 ...

电解液不会全部蒸发的,除非外壳有裂缝;
拆过铅电池,正常的状态下,拿电筒往里面照也就是白色的纤维上有点湿的感觉。

网友C:
就是普通的铅酸蓄电池 我修过许多这种电子秤 都是电池内部缺少电解液而损坏的  直接购买新电池代换就行 激活处理不耐用

网友D:
不贵的东西,折腾那个还不够成本呢

网友E:
长期的这种电池,都是电解液干涸,极板失效等等原因造成电池挂了,当电解液干了应该是不会过流的,充电电流只能是变小,因为内阻变大了,正经的蓄电池充电适配器都有恒流控制的,可不会因为什么电流变大导致保护的,倒是又可能因为充电时候端电压太低导致工作不正常,这个看适配器的类型,比如典型的反激,则完全可能因为电池失压导致原边自举失败而充电不正常。也有可能是完全没有什么容量一充电就到适配器截止电压电流,导致看起来像保护了一样。
这路电池,别折腾了,换新的就好,便宜着呢。没什么好研究的,电池测量一下不对了,充电不正常,那就直接换,基本上就完全正常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是普通的铅酸蓄电池 我修过许多这种电子秤 都是电池内部缺少电解液而损坏的  直接购买新电池代换就行 激 ...

故障这么常见,是不是说明充电电路设计不完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故障这么常见,是不是说明充电电路设计不完善?

不是  铅酸电池的特性所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是  铅酸电池的特性所决定

电动自行车电池,三天两头深充深放都能用2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