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麦克风音频输入转换单片机能采样的方波频率,酬谢。

楼主(2021-01-16):
求麦克风音频输入转换单片机能采样的方波频率,普通的麦克风输入是正弦波通过滤波、放大再接到喇叭输出声音,比喻:声源是一个固定3K HZ 的喇叭发声,通过麦克风输入后,让单片机采样到3KHZ的频率,这个模拟电路如何设计的?是否有相关的模块,我能直接购买最好。谢谢。

楼主:
可以加我QQ22948167私聊

网友A:
如果是为了检测到这个3KHz信号,没必要转成方波,被别的音频干扰反而不好处理。ADC直接采样音频,用数字滤波器检测或DFT分析,简单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