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华大MCU怎么没有Flash模拟eeprom的例程

楼主(2021-01-16):
好多MCU都有Flash模拟eepromr例程,怎么华大官方不出个Flash模拟eeprom的例程呢?
现在手上有个HC32F136开发板,谁有例程可以分享一下??

网友A:
参照某T的例子自己移植吧

网友B:
flash_erase_write FLASH擦写及编程
去官网下载 SDK包 hc32l13x_ddl 里面有。

网友C(点评):
你好,我用官方例程测试,发现每次上电第一次写入Flash成功,但是若过几秒再次在同一地址写入另一个数据(写入前有擦除相应的Sector),则写入的数据失败,重新读出的数据要么为0,要么为第一次写入的数据。

网友D:
可以参照别的自己移植

网友E:
不推荐这样做

网友F:
用flash最好用MCU的最后几块,不然有可能操作到程序区了,会出错

网友G:
你看一下,你操作的位置对不对

网友H:
参照别的移植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flash_erase_write FLASH擦写及编程
去官网下载 SDK包 hc32l13x_ddl 里面有。

用官方的 FLASH例程改了一个可以用

网友I:
参照某T的例子自己移植

网友J(2021-02-26):
注意某些型号的,flash驱动要放在ram中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