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D32F130在使用I2C的时候,需要把APB1的频率降低到36M吗

楼主(2021-01-16):
现在用固件库里默认的72M主频
我在用户手册里看到有一句:
AHB和APB2/APB1域的最高时钟频率
为72MHz。但当使用I2C外设时,APB1时钟需保证不大于36MHz。

但是在I2C外设的寄存器里又能看到外设时钟频率可以设置到72M
所以觉得很奇怪
如果我要使用I2C,需要给APB1降频吗

楼主:
我还有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各位大佬
我是第一次使用GD32的芯片
GD32F130C8T6的最大主频到底是多少呢?
数据手册写的是48M而用户手册里写的都是72M,固件库默认也是72M,实在是无法理解
我应该如何修改主频呢?

网友A:
主频和APB1的时钟是两码事,主频在初始化的时候就可以修改,一般情况下你只需要修改一下宏定义就好了

楼主:
我现在设置AHB后二分频给APB1,SYS_CK的频率为72M,APB1的频率为36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