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好的办法检测舵机堵转吗?

楼主(2021-01-16):
机器人想用在环境稍有些复杂的地方,人没办法直接看到机器人的腿部。腿都是舵机带动的,害怕运动时被绊住,一方面容易烧舵机,另一方面运动会被迫停止人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有什么好办法让机器人自己知道自己被绊到了并停止当前动作吗?对防堵转这方面不是很熟悉。

tyw
驱动模块加电流检测,超限时发信号处理.

网友A:
这块电路好处在于已附带采样电阻,直接检测电压就行.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3#detail

网友B:
检测堵转时的电流

网友C:

检测电流 一般启动后运转电流是小于堵转电流的  检测电流达到堵转电流并且维持一定时间则可认为堵转

网友D(2021-04-06):

检测堵转电流,实际可使用检测电压的方法检测

网友E(2021-12-23):
一般省成本的方案都是监测电流吧

网友F:
测量并监测舵机的工作电流,通过电流来判断舵机是否堵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