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模拟I2C驱动DS1307日历模块

楼主(2021-01-16):
    模拟I2C驱动DS1307日历模块是我常做的测试项目,本次测试时却不顺利,读芯片勉强通过,但写芯片却不成功,用逻辑分析仪抓取时序,发现延时达数百微秒,而正常情况下应该是5微秒左右。下面是抓取的时序截图:

    放大之后看时钟周期接近1毫秒(0.994ms):

    而代码中的延时已经接近最低限度,仅仅是一行NOP()指令。之后进入MCC查看时钟配置,原来是我的时钟配置不正确,频率仅为1MHz(见下图):

    将时钟修改为32MHz后,速度提高了,读写操作就正常了。
    然而又遇到了一个问题,编译时从main函数直接对DS1307日历模块设置日期时,编译却出错了:

    出错提示如下:

    在主函数中注释掉这行,将设置日期改在初始化函数中调用就不出错:

    尚不清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似乎是代码中找不到什么词吧。
    下面是测试过程的照片:

    这是屏幕中显示的日期,时间每秒刷新一次,日期每分钟刷新一次:

    这是DS1307日历模块的正面:

    这是日历模块的反面:

网友A:
microchip使用好了,确实不错的一款芯片,开发工具也是很强大的。

楼主:
    前述出错的原因似乎还是代码太多的原因,我将汉字的字符集(8个汉字占用约192字节)注释掉之后,编译就通过了。字符集数据我是作为常量保存的,按理只占用储存空间,真是不明白。

    之前我的汉字字符集有近百个汉字,也是编译出错,缩小到8个汉字时才编译通过,看来此单片机的容量有限,无法运行较大的代码,可看起来我目前的测试代码并不多,但已经占用了82%左右的存储空间了。

网友B:
开发工具也是很强大的,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