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圣的003为什么做不了掉电保存数据,急!

楼主(2021-01-16):
有没有人用芯圣的003做过掉电保存数据,保存不了!急

网友A:
正常的呀,仔细看看你的代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呀,仔细看看你的代码吧

用的官方例程,我也是醉了

网友A:
大意了,没有用过这个;用过HC的003,上海圣芯

网友B:
你要找问题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C:
做过,用的不是同一颗,但是是可以的,是不是你外面的电容不够大!

网友D:
可以的,003还是非常不错的

网友D:
可以的话加个大一些的电容几百UF的,或者法拉电容,在电源输入极做个电池检测引导IO做个中断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过,用的不是同一颗,但是是可以的,是不是你外面的电容不够大!

电容都加到470uf了,还是没试成功,不想浪费时间了

网友E:
掉电的电压不要选择太低,否则保存flash容易失败,一般比正常电压低个0.2V就可以保存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容都加到470uf了,还是没试成功,不想浪费时间了

不是电容的问题。
   掉电电压是多少?  掉电监测位置与 MCU 电源之间硬件上有没有隔离 -- 这个才是关键!!!
   芯圣的 51 核 运行电流 低功耗应该是专门 优化过,低频运行电流可以低于 1mA,是很有特色的一颗芯片
      电路如果没有问题,47uF电容就应该可以维持十毫秒以上的时间,有充足的掉电处理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电容的问题。
   掉电电压是多少?  掉电监测位置与 MCU 电源之间硬件上有没有隔离 -- 这个才是关键 ...

掉电检测的是内部VDD,设置为4.2V,BOR设置为2.4V,示波器看到,4.2V到2.4V有38ms左右时间,够保存数据了,但是还是没有保存进去,搞不清楚了,花了太多时间,用例程试验,也没有保存成功,方案着急,只能换了芯片

网友F:
一、找台 可调试验电源,将电压降低到4.1V以下,看看是否进入 LVD 中断。 -- LVD 中断函数中翻转某 LED 就可以看到
二、应该在 复位后 首先就检查掉电保护区,提前擦除 掉电区,不应该在 LVD 中断后再擦除
三、只要低于 LVD 电压,标志位就一直置位,无法清除

原因没有找到,换芯片 不一定能 避免掉电处理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找台 可调试验电源,将电压降低到4.1V以下,看看是否进入 LVD 中断。 -- LVD 中断函数中翻转某 LED 就 ...

就是想确认一下,有没有人用过这个芯片的掉电保存,确定芯片可以做这个功能,FAE也没有说清楚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电容都加到470uf了,还是没试成功,不想浪费时间了

加一个1F的超级电容,看他够不够时间,因为470uf也不够大,掉电时IO没关断,定时器啥的都开着呢。耗电量会加大,电压不够,保存就失败了

网友H:
可以用的,用100u电解就行,大量出货的.我是先写个测试程序专门确认这功能ok,才使用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