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芯圣的003为什么做不了掉电数据保存

楼主(2021-01-16):
芯圣的003,有没有人成功做了掉电保存数据的!为什么掉电保存不了数据

网友A:
你是怎么做的呢?和你外部的电路有关,51都可以做这个为什么不可以

网友B:
芯圣会不会搞你诽谤

楼主:
外面电容加了好大,用的例程,试了好多天没成功,放弃这个芯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做的呢?和你外部的电路有关,51都可以做这个为什么不可以

用的例程,没试成功,有使用过?请赐教

网友C:
如有块能仿真的板子,应该很好试的

网友D:
多测试几次你可能会发现问题出在自己身上

网友E:
你是说里面需要带一个EEPROM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测试几次你可能会发现问题出在自己身上

网友F:
芯圣的芯片多少钱?

网友G:
你的eeprom还能正常用吗

网友H:
怎么可能啊 没有掉电保护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

网友I:
你不会把rom区域给禁了吧

网友J:
flash的问题把 是不是烧录的时候没搞好啊

网友K:
解决了吗 这边如果还没解决的话可以来问问我

网友L(2021-02-19):
烧录的时候没搞好。

网友M:
引用 网友D:
多测试几次你可能会发现问题出在自己身上

相当同意这句话,和芯圣没有关系,检测到掉电就可以,要看你flash的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