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Autochips评测】2+按键中断点亮LED灯

楼主(2021-01-16):
环境配置上次开箱已经说过了,这次尝试使用按键中断使LED灯翻转。
1、首先是LED灯和按键K的硬件
下图是K1的硬件连接图。用按键K1模拟ADC输入,这里我们只用作按键触发中断,按键K1对应的IO如右图所示。即PB1对应K1.

K1

K1

K1对应的IO

K1对应的IO

LED4对应的IO口是PC5.如下图所示。

LED4

LED4

LED4对应的IO口

LED4对应的IO口

2、GPIO口配置       这里我用的是LED4灯和K1键,所以我只配置了这两个IO口。
       (1)首先定义LED4和K1引脚:
       #define LED4_PIN                                        (GPIO_PC5)

       #define LED4                                                (GPIOC_OUT(5))
      #define K1_PIN                                                (GPIO_PB1)
      #define K6_IN                                                (GPIOB_IN(1))
      (2)定义一个GPIO初始化函数:GPIO_InitHardwr()
      void GPIO_InitHardwr(void)
     {
        GPIO_SetDir(LED4_PIN, GPIO_OUTPUT);
        GPIO_SetDir(K6_PIN, GPIO_INPUT);
    }
3、定义一个按键扫描函数和中断函数:
    void GPIO_ScanKeyAction(void)
{
        if (g_scanKeyTimeCnt > 9)
        {
                g_scanKeyTimeCnt = 0;

                if ((g_getK1CurtSts == KEY_UNDOWN) && (K1_IN == 0))
                {
                        mdelay(20);
                        if (K1_IN == 0)
                           {
                                LED4=!LED4;

                                g_getK1CurtSts = KEY_DOWN;
                           }
               }
               else if (K1_IN == 1)
              {
                    g_getK1CurtSts = KEY_UNDOWN;
              }

        }
}
void TIMER_InitHardwr(void)
{
        TIMER_ConfigType timerConfig = {0};

        timerConfig.loadValue = (48000000 / (1000 - 1));
        timerConfig.linkMode = 0;
        timerConfig.interruptEn = 1;
        timerConfig.timerEn = 1;

        TIMER_SetCallback(TIMER2,TIM2_IRQnCallBack);
        TIMER_Init(TIMER2,&timerConfig);
}

void TIM2_IRQnCallBack(uint8_t lparam)
{
        if (TIMER_GetIntFlag(TIMER2))
  {
        TIMER_ClrIntFlag(TIMER2);

                if (g_scanKeyTimeCnt < 0xFF)
                {
                        g_scanKeyTimeCnt++;
                }
        }
}

4、主函数main函数:
int main(void)
{
        InitDelay();
        InitDebug();
        GPIO_InitHardwr();
        TIMER_InitHardwr();

        while(1)
        {
                GPIO_ScanKeyAction();
        }
}

5、最终的实验效果是:按一次K1,LED4翻转一次。
6、出现的问题:
(1)程序下载到板子之后需要按一下K5才能执行,K5按键理应是复位键。
(2)用同样的方法点亮LED2和LED3时,LED2始终不亮,而LED3始终处于亮的状态,当时开箱时,没有下载程序时,LED2和LED3都是亮的,会不会是我把三极管给烧了
(3)还有时钟方面的配置还没搞懂。到底需不需要在使用GPIO是使能时钟呢。

网友A:
芯片都是要复位才能运行的,看你用的什么烧写,如果是jlink,可以自行start application

网友A:
GPIO时钟肯定是要使能才能用,建议多看一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