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论坛上普及常识,真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楼主(2021-01-16):
视频交流,尤其是收费的,不管收多收少,我认为都不能简单地复述大一大二教材。
因为工程师就是本科毕业的,学习内容应该高于本科所学内容,不然这样的交流意义不大。

但是非常鬼怪的问题来了,别说学习课本之外的内容,即便是引用教科书大二教材上的东西,居然有些大师都看不懂。
如果说这些大师的水平比其它网友的水平都高,基本上是无法交流沟通了。

基础可以差,但是不能差到连简单加减乘除都不懂 啊。

看下面的帖子,看看有多惨,大师们连教科书上的东西都不懂,交流起来真是难于上青天。

https://bbs.21ic.com/icview-3065256-1-1.html

HWM
LZ连最基本的反馈都没搞清楚,而这些东西大学本科必读。那看来其水平还不如一个本科学历的。

楼主:
负反馈对于系统频率响应影响,上面虽然是研究一阶系统,但是结论具有一般性。

例如不失一般性,假设未加反馈之前的系统有两个极点s=-s1和-s2,则有:

加了负反馈之后:

根据根轨迹画图规则,当T0逐渐增大,两个实极点变成共轭复极点对。
此时电路的拐点频率和Q随着T0之间的关系为:

楼主:
由上面分析可见,二阶系统理论上不能当做正弦波振荡器的,因为复共轭极点只能在左半平面,而正弦波振荡器要求复共轭极点对可以在虚轴左右摆动,如下图中紫线所示:

而上图就是三个极点系统的基本特征,随着T0增大,共轭复极点向右半平面运动,如果反馈能控制住极点在虚轴附近摆动,就成了正弦波振荡器。

当然了,最实用的情形是2个极点加一个零点(原点处)是最好的。

楼主:
我都快被这些水货折磨成头痛病了,球都不懂,在论坛上胡吹乱侃,写了几百篇所谓的反面教材:

上图中是这个超级法师,连电路理论中的树是什么都不懂,跑计算机专业教材----《数据结构》上抄树的定义,还反咬我一口。

HWM
那个叫“生成树”,而“树”的概念更为一般。这些东西属于《图论》范畴,也不是什么《数据结构》特有。看来,LZ是什么都没学过,自然也不可能懂。

网友A:
H大师应该是发的图论,电路分析的内容。

网友B:
带刺的话题经常出现,很多专业技术强的人一般不喜欢逛网页,除非网站请来指导的。所以来逛这里的一般是新手或者业余爱好者,因此林子里什么鸟都有的,要想人气与专业都兼顾,需要很多投入。

这儿不是 中科院,中国甚么甚么学会或大学专属的 论坛,而且 向全世界开放,面对公众的,往来者 由白丁至泰斗 无所不包。

网友B:
还有,你如果是来普及知识的话,请不要在意别人的看法与评论。

网友C:
好多人就是这样啊,我爸就是这样,修了一辈子电路板了,好多基本的知识都不懂,汉字都好多不认识全,但是别人修不了电路他就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多人就是这样啊,我爸就是这样,修了一辈子电路板了,好多基本的知识都不懂,汉字都好多不认识全,但是别 ...

修电路板,技术含量极低,尤其是现在的贴片工艺电路板。

以电视机为例,LED电视里面最多3块电路板------电源板、逻辑板和信号板,其中电源板和信号板可以做在一起,电视机只要屏幕没坏,换一块电路板就行了,某宝上几十块钱一个。

而CRT电视可以更换任意一个零件,这个能练出点技术出来,我前天修过一个,图像最下面烧不到低边,而且下面有个亮带,如下图:

由于图像是不均匀压缩,而且有亮带,即便进入工厂模式调试数据也不行,6610这块集成电路进入工厂模式的方法:进入菜单,然后按2683进入,按重低音键翻页,按数字1-9调试不同的数据。

我看场块是78040,第一脚是基准电压,1.6V偏低,用可调电源接1脚,改变电压从1.5到2.5V,发现电压大于2V,至2.5V之间,屏幕下面的亮带消失,而且随着电压升高,图像下移。
电压偏低要查分压电阻供电电压,这个电压原本应该是5V,实际上才4.5V左右,所以不正常,继续查前面的供电电压,根据经验,极有可能是开关电源供电的滤波电容容量变小了,实测470uF只有不到200uF,更换后解决问题,而且解决了遥控开机困难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都快被这些水货折磨成头痛病了,球都不懂,在论坛上胡吹乱侃,写了几百篇所谓的反面教材:

这个是电路分析第一章,图论,电路防真软件的基础

楼主:
法师还在嘴硬,跑其它专业乱抄定义,欺负网友不会用百度????

HWM

网友:
回复TA

那个叫“生成树”,而“树”的概念更为一般。这些东西属于《图论》范畴,也不是什么《数据结构》特有。看来,LZ是什么都没学过,自然也不可能懂。

网友D:
你俩都是初中毕业,网上自学大学课本,鉴定完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俩都是初中毕业,网上自学大学课本,鉴定完毕

我这当快递的 连初中都未完业(还欠半年)咧,入门可真个是 难比登天!

网友E:
在如今这个 速食文化,只争朝夕 的世道,
以勤补拙之余,还得避免 无效努力,而对门外汉而言,网上资讯同样是真伪莫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俩都是初中毕业,网上自学大学课本,鉴定完毕

你也太高估我了,我是小学毕业的。

小学毕业后,天天拾破烂,拣大粪,不但自学完了中学课程和大学课程,还自学完了下列课程:

这个故事,太它么的励志了

能自学成才的,我都佩服,我没人点拨就卡壳了。

楼主:
有一天,老夫正在工地板砖,抗了5块多坑砖,从一楼抗到15楼,也没有电梯啊,一个一个台阶往上爬,脚都被磨了好几个水泡,鞋底都被磨掉了。。。

搬砖的路上,突然有个邮递员喊我:你的快递到了。

我拿过来一看,是个信封,拆开信封一看,是一张纸:

老夫两眼热泪满眶,我再也不用搬砖了,我的**要改变了。。。

说完这个故事,我自己都要感动的哭了

楼主:
老夫有事了,撤。。。

另外请以前关注我们的老铁留意一下,我正在录制视频,录完我会在威信或群里通知你们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落淚感人。

他的底细你都知道的。他应该混集成电路论坛比较好,跑到这个没人的模拟论坛,天天吵的不停,烦都烦死了。

现在的运放,已不是数字电路而是为线性放大而造的,线性电路可是模拟体系啊,至于数字电路,如今属于 脉冲电路与逻辑电路 的领域了。

楼主:
论坛三国:

论坛上最滑头的是H法师。

论坛上最曹操的是这个叫叶春勇的,此人表面一套,暗地里一套,表面上说话柔弱无力,能听话听音的人应该能听出来,实际上句句都是带刀带刺,攻击性非常强的。

而且此人没有立场,以自身利益为重,不讲信义,符合[奸雄[]的特征?
大家都知道此人以前是拍H法师马屁的。但是现在一看法师日落西山,立马开始顺应潮流,开始攻击H法师,说HWM“臭了”

我是最鄙视这种小人的,拍马屁能从一而终,还能让人敬佩三分。

网友F:
哥们,你有很多粉丝,他们以你为参照物,又是曹操又是奸雄的,把我炒上天了。hwm的**都是印刷体,错了没得抵赖。我看你的有些**,数学符号都没统一,我看着吃力。我的原则很清晰呀,向hwm学习理论,分析硕士级别看什么书籍,向电子从业人员学习自己有什么盲点,向电子爱好者学习一些通俗易懂的书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哥们,你有很多粉丝,他们以你为参照物,又是曹操又是奸雄的,把我炒上天了。hwm的**都是印刷体,错了没 ...

印证了那句老话:外行看热闹(字写的美不美?是印刷体还是手写体?),内行看门道(帖子能不能言之有物?)。

网友F:
这是人的一种态度,精心准备,hwm是个严格要求自己的人。如果用数学术语属于下限高,他那点“简单”的东西我学懂就够了。而你,你是下限高,还是上限高?我不搞集成电路,对你的东西没什么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人的一种态度,精心准备,hwm是个严格要求自己的人。如果用数学术语属于下限高,他那点“简单”的东西 ...

你该上哪玩就上哪玩去吧,我对你也没有任何兴趣。

以后不要在背后嚼我的舌头,说我坏话就行了,你不理我,我绝对不会理你的!!!花钱请我理我都不理!!

网友F:
我什么时候背后搞阴谋诡计了,基本都是截图为证。

网友H:
    一看楼主,我的印象就是闲,虽说闲人出思想,可是太闲了也不好,依我看应该是背的房贷太少或者根本就没有房贷!

网友A:
楼主是大闲,有空上论坛的的都比较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大闲,有空上论坛的的都比较闲。

所有学校都放假了,假期不闲,什么时候闲??????

网友E:
老师,各有各的档次,
阁下是 博导,未来教授的栽培者,普及跟讲课可不一样,
讲课的对像,是院校的那个档次的学生,普及,面对的是广大的吃瓜群众。

网友E:
计数,肯定比做实验安全得多,绝不会有 触电,中毒,火警或爆炸 这些杯具,家人应该不会叽叽歪歪了吧?!
我做实验可从没出过甚么状况,而阁下那些大专甚至更高层级的数学,以及这些数学推导代表哪种电路,我可一窍不通了。

网友B:
你们不要闲得像我一样,整天没事做就上论坛来看你们吵。
上面的教授、博导、大师等等有空就开课讲模电吧。吵知识也应该的,但不要进行人身行为的吵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不要闲得像我一样,整天没事做就上论坛来看你们吵。
上面的教授、博导、大师等等有空就开课讲模电吧。 ...

这个问题简单,你不喜欢谁,看见谁的ID发帖,你就不要去点击就行了。

任何一个人的帖子,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口胃!所以有选择性是必须的。

论 口胃,对 爱好者 而言是可以的,但想要成为电子工程大神,就甚么都得学,十指有短长可以,但不可偏废。
不咋的,这种论坛,就像把 幼儿班至师范 的一众师生都混在一个大课室中那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计数,肯定比做实验安全得多,绝不会有 触电,中毒,火警或爆炸 这些杯具,家人应该不会叽叽歪歪了吧?!
...

曾经有个圆教授,说x是北邮教授。
但是晒出的是东南大学的证,应该是圆教授给人带高帽。
你想想,由于有一个教书匠HWM,另外一方是教授概率极低,哪里有这么多博导闲着没事干。
这是网站的炒作策略,king5555已经更正为,无锡某公司的工作人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曾经有个圆教授,说x是北邮教授。
但是晒出的是东南大学的证,应该是圆教授给人带高帽。
你想想,由于有 ...

嫪毐大人:
只许你闲着,不许别人闲着????

你一年灌水1500个帖子,平均每天4个帖子,那个蛋闲的不是一般的疼
本版面发帖灌水冠军,还有脸说别人闲???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闲的莫过于教授,仅有几位例外。那时我跟着去21电源网探视老元,发现那里的敎授很多,已经是敎授俱乐部 ...

你和这个刚来论坛二年叶春勇,就像八婆一样!
八婆闲来无事,早上两手插在袖子里,一会跑村东头看张大头老婆有没有偷人,一会跑村西头看王麻子家的老母猪下了几个崽!

老男人如此八婆,真是令人厌恶反感!

网友I:
请问楼主是工程师还是其他行业?

网友E:
常识,有没有定义?
我认为,常识就是 人人都理解而且普遍认可 的资讯,
这个「人人」,至少应该是某一个界别的所有人,由入门到精通的都包括在内,如果要到某层级才能学才能懂,那就只叫做 学问 而不是 常识 了。

网友E:
市电严禁短路,这是 常识,谁都得懂!

这样的 常识,可不能要进论坛才见得着吧?!

网友E:
进论坛,我还能跟大家沟通,学到一星半点基础知识,上学校,早晚得把老师气坏或被遗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