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将STM32F103CB替换为HK32F103CB时为何会出现XN错误?

楼主(2021-01-16):
按照应用笔记,修改如下几个地方:
1]  HSE驱动部分:
*( u32 * )0x40021028 = ( uint32_t )( 0x00060000 );
2]  闪存部分:
FLASH->ACR |= ( uint32_t )FLASH_ACR_LATENCY_2;
FLASH->ACR &= ( uint32_t )( 0x0000003E );
3] 抗干扰部分:
*( unsigned int * )( 0x40007010 ) = 0x0 << 14 | 0x2 << 12 | 0x3 << 9 | 0x1 << 8 | 0x0 << 7 | 0x3 << 4 | 0xA << 0;

在上电启动后关中断,初始化完成后开中断,则立即进入HardFault_Handler(),如下图所示:

楼主:
发错版块了,还请版主手下留情,方便的话,请帮助释疑,谢谢

楼主:
此前用STM32F103跑这个程序是正常的,换成HK32F103后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执行开中断前:

开中断后:

在网上查了下,这里的描述似乎和这个现象沾边:
https://blog.csdn.net/nodistancey/article/details/104425122

现请问如何解决?再次感谢.

网上描述

网上描述

网友A:
我觉得是一个顺序问题或者是内存问题

楼主:
如果版主都无法解决,那么百分之百是死结了,只好请航顺本部的攻城狮出来走几步

楼主:
起来,不要沉

网友B:
一般是不是移植哪里定义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不是移植哪里定义有问题

这个公司比较牛叉,要不起,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