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寻找可代替pic16f1503的国产单片机

楼主(2021-01-16):
各位给推荐几款功能上能够代替microchip的pic16f1503的国产单片机,多谢!

网友A:
这个芯片外设也不多,一般国内M0的芯片都能胜任。主要看你做什么应用了,我看到这个芯片有个DAC,如果没用到这个,同等价格,随便哪个国产芯片拿出来都能打的

网友B:
1503是比较老的MCU,看你是什么应用,以及出于什么考虑要替换。
可以相应推荐一些型号替换。

楼主:
需要ADC和比较器,12或14脚都行,价格3块钱一下。

网友C:
赛元的8051

网友D:
芯旺说是自主的内核,但是和PIC有非常多的相似性.
甚至脚位兼容.

网友E(2021-03-09):
你要的芯片我基本都有18676703390

网友E:
有个PIN to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