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东软载波ESF3696LT开发板IO+串口调试】

楼主(2021-01-16):
非常高兴能拿到东波的开发板熟悉, 收到的主要是一块3696LT的开发板和一个ES-LINK2 的下载仿真器+串口的小工具。看了官网能支持keil 的,就直接采用keil5 测试了,ES-LINK 还不错,直接带下载和USB转串口的模块,连串口线都直接省略,自己加了CR2032 电池,下面是简略的测试过程。

1、下载Keil安装支持包
http://www.essemi.com/article/c143.html
下载后,解出来Eastsoft.ES32_DFP.1.0.9.pack

Keil,  连续点击如下菜单  ProjectàManageàPack installer (或直接点击菜单栏右下角的 Pack installer 快捷图标) PACK 导进去。导好后设备列表中就有相应的东软的IC 列表了。我收到的开发板是3696LT.

2KEIL 配置
如果没有PACK 编译没问题, 但下载会有问题 , 最后一张图的内容出不来。
3、 开发板 IO 和 ES32_SDK_V1.09 的例程有不一样(我选了的是\ES32_SDK_V1.09\Projects\ES32F36xx\Discovery\02_uart  这个例程)
IO 重新定义 两个LED, 一个开发板上的白色5方向键, 串口, 再在例程上适当添加些代码,编译成功后下载。

4、程序运行结果
灯的照片不拍了, 直接显示串口的打印数据。

5、测试过程中唯一不爽的是每次下载后复位不成功,需要断电上电启动,观察了下ESS-LINK2 下载后的灯是蓝色的,就处于死机状态不能复位,重新上电是有绿色灯的,就可以正常启动打印LOG这个问题还找到。有了串口的打印数据, 剩下的其他功能就可以慢慢摸索就是时间的问题了。
6、和竞品对比,我平时用的是STM32 和PIC 的单片机,他们两个都有图形化配置工具 STM32CubeMX 和 MPLABX 的插件 MCC, 都非常容易上手,东软没找到类似工具。 东软载波的产品线还是不错,比想象的要好,就不知道价格和后期的品质稳定性如何。

网友A:
需要断电上电启动 ?   是不是Debug 里面 Reset and Run 没勾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断电上电启动 ?   是不是Debug 里面 Reset and Run 没勾选!

不是的, 上图是刚导入没打勾, 实际上后面调试的时候已经选上reset and run。 下载完后仿真器就有蓝灯+绿灯, 这个时候就不能启动,即使按开发板上的reset 也不能重启, 仿真器如果是绿灯就能复位重启,这个比较奇怪,按理按reset 后 主板应该能重新启动,而且reset 按键检查过是直接连到MCU  的7管脚。后仔细检查管脚, 发现每次下载完 RESET 信号为低,且是由mini ES-LINK 引起的,这个问题就不再深究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的, 上图是刚导入没打勾, 实际上后面调试的时候已经选上reset and run。 下载完后仿真器就有蓝灯+ ...

好的

楼主:
今天居然发现 这个MCU 基本 的P2P  (USB 不行) , 代码修改修改, 就能直接套用原先的PCB 了 。

网友B:
ESLinkII送回原厂更新下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