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利用IOC实现按键中断

楼主(2021-01-17):
按键User Switch (SW0)对应PIC16F15244的RC2引脚

Datasheet上关于IOC部分,我们可以尝试将RC2的引脚边沿变化作为IOC的一个触发源

首先打开MAPLAB X IDE新建一个工程后打开MCC,下面展示的是配置RC2引脚为输入,下降沿Negative触发IOC中断

下图所示为EUART的TX功能,即当按键按下的时候通过串口发送相应文字信息。

点击GENERATE生成配置代码

在pin_manager.c中添加代码,当按键按下后,发送到串口

main.c中要使能全局中断和外设中断

运行后,当按键按下后,串口显示预设信息

顺便使用了一下MAPLAB DATA VISUALIZIER. 里面也有串口终端功能,非常方便!

另外,通过修改main.c中的代码,生成一个简易方波,然后通过DATA VISUALIZIER的PLOT功能:

可以暂停波形滚动,然后通过光标定位高电平的边沿位置,可以看出刚好3s的延迟,与设计代码是一致的。

给MAPLAB点赞,给MCC点赞,给DATA VISUALIZER点赞,非常的便利!!!再放一次漂亮的板卡!

楼主:
请教大佬:我使用的串口助手为SSCOM3.2(作者:聂小猛(丁丁))
发现每次需要先进入MCC,然后Generate一下,之后再退出MCC,编译,运行。串口助手才有信息显示。
请大家给点建议,是不是哪里没有设置好?

网友A:
你可以示波器看看,到底是串口问题还是串口助手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示波器看看,到底是串口问题还是串口助手问题。

好的,感谢!

网友A:
有结果吗?
另外串口助手有问题,MAPLAB DATA VISUALIZIER里面的串口终端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结果吗?
另外串口助手有问题,MAPLAB DATA VISUALIZIER里面的串口终端正常吗? ...

感谢大佬。问题找到了,是我配置错了UART TX引脚,在MCC里面发现之前配置RB7引脚位TX,参考Nano Schematics,应该为 RC0.
目前来看在DATA VISUALIZER里面一切正常,串口助手有点问题。
之前选择RB7可能是在数据手册中看到了如下内容,现在来看RB5, RB7只是默认的Rx Tx引脚。

在MCC里面,只是配置了一个TX引脚为RC0,但是生成的代码里面可以看到,RB5被配置为RX引脚,这应该就是跟手册是一致的。

Devices that have 20 leads or less (8/14/16/20) allow PPS routing to any I/O pin。硬件原理图上为RC0连接UART_TX,所以也该配置为RC0,而不是RB7.

网友B(2021-02-28):
请问大家谁有这个 PIC16F15244 的中文数据手册?有的话,请给个链接,谢谢

网友C:
是串口问题吧

网友D:
IOC是外部中断 ?

网友E:
IOC中断识别的门槛电压是多少

网友F:
可以低功耗唤醒功能?

网友G:
可以通过寄存器IOCA来设置

网友H:
这个是板子自带的吗

网友I:
CuriosityNano这么小巧吗

网友J:
有机会试试看。

网友K:
能够拆下来当下载器吗

网友J:
板载资源很丰富呢。

网友I:
CuriosityNano的价格多少

网友H:
IO的相应速度怎么样

网友G:
Datasheet上关于IOC部分晦涩。

网友L:
期待更多的分享了。

网友F:
PIC45K40 IOC(interrupt-on-change)

网友E:
如何在单片机内设置两个端口IOC中断

网友D:
PIC单片机的 INT和ioc中断一样吗

网友K:
是否预留了调试端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