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最大增益受限于什么因素?

楼主(2021-01-17):
如题,运算放大器的电压增益一般是90dB--130dB,请问能不能做到200dB,甚至更高?限制因素是什么?

楼主:
利用正反馈技术,可以轻松提高放大器的增益。

如下图所示,下面两个管子是正反馈结构,理论上,只要两个管子跨导gm1和gm3相等,电压增益就是无穷大。
当然了,稳定性要求gm1要大于gm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