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LVD下降上升沿触发的说法为啥和常规字面理解不一致?

楼主(2021-01-17):
华大的LVD下降上升沿触发的说法为啥和常规字面理解不一致?  从高到低不是下降沿吗?

网友A:
是不是手册错了呢?确实有点反常规

网友B:
写手册的人必须中文水平很高才行

网友C:
因为被测电压是在负端输入的,所以反向了

是的,LVD是反相的比较器

网友D:
是不是手册错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