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系列MCU通过ISP下载程序

楼主(2021-01-17):
一、工具

1、ST系列MCU开发板;

2、串口线;

3、FlashLoader软件。

二、操作步骤

1、首先用串口线连接开发板的ISP接口和电脑,根据不同的情况开发板的BOOT引脚进行如下配置:

因为我们是下载程序,所以就按照下载程序的配置去配置BOOT引脚。

2、给开发板上电,打开FlashLoader软件,如下图1所示,开发板通电后打开软件如果电脑上只连接一个串口软件会自动识别使用的端口,默认配置然后点击“Next”。该软件可以到官网下载,下载地址:https://my.st.com/content/my_st_com/en/products/development-tools/software-development-tools/stm32-software-development-tools/stm32-programmers/flasher-stm32.license=1553317897615.product=FLASHER-STM32.version=2.8.0.html

楼主:
3、连接成功后会进入如下图2所示界面,然后继续点击“Next”;

楼主:
4、此时会显示当前MCU的一些信息,如MCU型号、版本,扇区的号,每个扇区的起始地址、结束地址和大小,具体信息如下图3所示,确认这些信息后继续点击“Next”;

楼主:
5、进入下一个界面会给予我们四个功能选择,后两个平常我们很少用到。第一个是用来擦除指定扇区或者全部扇区;第二个是往MCU内部写程序。具体信息如下图4所示,我们现在只用下载程序这个功能,选择第二个。

楼主:
6、选择好我们的.hex文件,点击“Next”即可开始下载,具体信息请看图5和图6,图6是等待下载的过程,速度相对来说比较慢;

楼主:
7、稍等片刻后程序就下载完成了,如下图7所示,点击“close”关闭此软件,然后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断电,按照步骤1重新配置BOOT引脚为程序运行的配置,重新上电即可启动程序;

楼主:
三、总结

相比于用SWD接口下载程序,ISP下载程序要慢一些,操作起来也相对复杂,如果没有特殊需求自我感觉使用SWD接口优点要比ISP好的多,能够减少一些端口的引出,避免用户操作失误无法正常启动程序等。

网友A:
非常基础的知识 感谢分享

网友B:
还没有用过这种下载方式

网友C:
当识别不了芯片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提示信息啊

网友D:
这种下载方式可靠吗

网友E:
个人更加钟爱tjag下载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