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待机唤醒 | Rming

楼主:
1. 待机模式介绍
在系统或电源复位以后,微控制器处于运行状态。运行状态下的 HCLK 为CPU 提供时钟,内核执行程序代码。当CPU 不需继续运行时,可以利用多个低功耗模式来节省功耗,例如等待某个外部事件时。用户需要根据最低电源消耗,最快速启动时间和可用的唤醒源等条件,选定一个最佳的低功耗模式。

楼主(2021-01-17):
STM32的3 种低功耗模式:

睡眠模式(CM3内核停止,外设仍然运行)
停止模式(所有时钟都停止)
待机模式(1.8V 内核电源关闭)
在运行模式下,我们也可以通过降低系统时钟关闭 APB 和AHB总线上未被使用的外设的时钟来降低功耗。

楼主:
待机模式是最低功耗的,最低只需要2uA 左右的电流。

停机模式是次低功耗的,其典型的电流消耗在20uA 左右。

睡眠模式最后。

楼主:
1.1. 待机模式可实现STM32的最低功耗。
该模式是在CM3深睡眠模式时关闭电压调节器。整个1.8V 供电区域被断电。PLL 、HSI 和HSE 振荡器也被断电。SRAM 和寄存器内容丢失。只有备份的寄存器和待机电路维持供电。

(像是手机的关机状态……)

1.2. 怎样退出待机模式呢?

从上表可知,我们有4 种方式可以退出待机模式,即

一个外部复位(NRST 引脚)
IWDG 复位
WKUP 引脚上的上升沿
RTC 闹钟事件
发生时,微控制器从待机模式退出。从待机唤醒后,除了电源控制/ 状态寄存器(PWR_CSR),所有寄存器被复位。

从待机模式唤醒后的代码执行等同于复位后的执行(采样启动模式引脚,读取复位向量等)。

电源控制/ 状态寄存器(PWR_CSR)将会指示内核由待机状态退出。

在进入待机模式后,除了复位引脚以及被设置为防侵入或校准输出时的TAMPER 引脚和被是能的唤醒引脚(WK_UP脚),其他的IO引脚都将处于高阻态。

网友A:
用锂电池供电么有问题啊

网友B:
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相应的模式

网友C:
唤醒之后介绍的很详细

网友D:
停止模式的恢复流程是怎样的呢

网友E:
好像还有一种低功耗模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