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有没有问题?

楼主(2021-01-17):
(图片)

网友A:
电路图是vo=vi+0.85,能把0到3.3的信号转成0.85到4.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是vo=vi+0.85,能把0到3.3的信号转成0.85到4.15

左边输入的中点电位是1.65V,根据叠加定理,求得同相和反相端的中点电位是1.25v,然后得出输出的中点电位为2.5V,是这样吗?

网友B:
增益 1.5 ,单电源(共地),直接耦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左边输入的中点电位是1.65V,根据叠加定理,求得同相和反相端的中点电位是1.25v,然后得出输出的中点电位 ...

这个列个方程,节点电流法算一下。
我个人不建议追求花里胡哨的技巧,这些技巧都是有条件的。拥抱计算机暴力计算吧,把时间花在提高建模能力或数学思维上。

网友B:
这 0.85V 是叠加在前级的中点电位 1.65V 上的,不是接地,
叠加了,正好就是此运放所需的中点电位 2.5V ,反馈链的电阻比例应该是 1.5 ,亦就是把负输入脚往左挪,变成 20k+30k 这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左边输入的中点电位是1.65V,根据叠加定理,求得同相和反相端的中点电位是1.25v,然后得出输出的中点电位 ...

根据 虚短法则,在线性区内,正负输入端电位 几乎相等,不管动静态,
反馈链 只决定 交流电压增益,跟 中点电位 的设定无关。

网友B:
运放,单电源,交流放大,那么,
正输入端电位就 必然是 0.5Vcc ,不管增益高低,而增益 是由负输入端的电阻链 决定的,
所以,负输入端的 地脚电阻 如果接 电气地,就会跟 中点电位设置 冲突了,如果增益大于2,则运放在待机时已是饱和,所以,负输入端地脚电阻 只能接 交流地。

网友C:
这个东西,下面这部分戴维南等效一下就可以清楚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西,下面这部分戴维南等效一下就可以清楚看到。

HWM
这样可以看出,其交流增益是1(分压一半后两倍放大),并且有个0.85V的偏置(输入Vi=0,看输出)。

网友D:
直接藕合放大电路不容易分析,前后级会互相影响,结果往往和理论计算偏差。

网友D:
引用 网友D:
直接藕合放大电路不容易分析,前后级会互相影响,结果往往和理论计算偏差。 ...

对交流信号的分析方法不能直接套在直流信号的情况。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下图的Vout就是你的运放正输入端的电压。

这个是反相输入的分析结果吧,同相输入不是这样的哦。

网友D:
输出是是2.5没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