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TIM4 5 6 软件同步启动

楼主(2021-01-17):
HC32L130这颗单片机的高级定时器,TIM4 TIM5 TIM6 可以通过设定软件,实现同步启动。输出三相PWM波形。

网友A:
肯定是优选TIME3。

网友B(2021-02-23):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好多厂家的都有这功能。

网友C:
必须使用定时器3的,别的应该不好用的。

网友D:
一般前几个最好用。

网友E:
F005用ADT(TIM4/5/6)输出三相互补的PWM,L130使用TIM3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