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东软载波ES32F369x+使用MD库点灯,blink,blink 】

楼主(2021-01-17):
1、查看LED1和LED2对应的GPIO口

2、对es32f369xgpio操作
es32f369x的gpio的特别之处,可以配置CMOS或者TTL电平、是否输入滤波功能、配置驱动能力

3、程序代码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main.h"
#include "md_syscfg.h"
#include "md_cmu.h"
#include "md_gpio.h"

int main()
{
        md_gpio_init_t x;

        /* Configure system clock */
        md_cmu_clock_config_default();
        /* Initialize SysTick Interrupt */
        md_init_1ms_tick();

        /* Enable ALL peripheral */
        SYSCFG_UNLOCK();
        md_cmu_enable_perh_all();
        SYSCFG_LOCK();

        x.mode = MD_GPIO_MODE_OUTPUT;
        x.odos = MD_GPIO_PUSH_PULL;
        x.pupd = MD_GPIO_PUSH_UP;
        x.nodrv = MD_GPIO_OUT_DRIVE_1;     //灌电流能力
        x.podrv = MD_GPIO_OUT_DRIVE_1;     //拉电流能力

        x.flt  = MD_GPIO_FILTER_DISABLE;   //输入滤波功能
        x.type = MD_GPIO_TYPE_CMOS;        //cmos或者ttl电平
        x.func = MD_GPIO_FUNC_1;

        md_gpio_init(GPIOF, MD_GPIO_PIN_0, &x);
        md_gpio_init(GPIOF, MD_GPIO_PIN_1, &x);

        md_gpio_set_pin_low(GPIOF, MD_GPIO_PIN_0);
        md_gpio_set_pin_low(GPIOF, MD_GPIO_PIN_1);

        while (1)
        {
                md_delay_1ms(500);

                md_gpio_set_pin_low(GPIOF, MD_GPIO_PIN_0);
                md_gpio_set_pin_low(GPIOF, MD_GPIO_PIN_1);

                md_delay_1ms(500);

                md_gpio_set_pin_high(GPIOF, MD_GPIO_PIN_0);
                md_gpio_set_pin_high(GPIOF, MD_GPIO_PIN_1);
        }
}
4、b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