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求助,一个电池电源切换电路的问题

楼主(2021-01-17):
上图电路,初次上电,插上电池vbat时一切正常。但在插过电源适配器vin然后拔掉,会出现u11无法关断的情况。

网友A:
对呀,自锁了呀,如同可控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呀,自锁了呀,如同可控硅.

把u11换成二极管吗,主要手边也没合适电流的二极管,怎么改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u11换成二极管吗,主要手边也没合适电流的二极管,怎么改呢

据说这是树莓派的一个电路,参考一下:

网友B:
U11导通以后,MOS管有个特性,一旦导通,DS二极间的电流可以双向流动,所以插过适配器以后,电池的电流可以从U11的源极流向漏极给R25R27供电,维持Q6导通,所以U11不会关闭。这个电路搞复杂了,参照沙发的电路做吧。

网友B:
刚好今天看到一篇**,与电源切换有关,贴上来与大家分享

网友C:
改为这个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