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东软载波ES32F369x+时钟树与时钟配置】

楼主(2021-01-17):
1、时钟树

从图片中1可以看出时钟源可以由以下选择输入:
1~24MHz 外部高速晶体振荡器(HOSC)
24MHz 或 2MHz 可配置内部高速 RC 振荡器(HRC)
32.768KHz 外部低速晶体振荡器(LOSC)
32.768KHz 内部低速 RC 振荡器(LRC)
内部锁相环倍频时钟(PLL)
从2可以看出PLL的时钟可以由HOSC或HRC倍频或者分频得到;

通过手册发现PLL的时钟源会经过分频至4M,假如使用外部12M,那么应该就是3分频,在程序上也要选择MD_CMU_PLL1_INPUT_HOSC_3。

2、时钟配置
配置为使用HOSC,倍频至96MHZ。
  1. //核心代码

3、获取各个时钟
debug查看各个时钟

/* Configure system clock */
        md_cmu_clock_config_default();

        md_cmu_pll1_config(MD_CMU_PLL1_INPUT_HOSC_3 , MD_CMU_PLL1_OUTPUT_96M);
  md_cmu_clock_config(MD_CMU_CLOCK_PLL1, 96000000);

        SYSTEMCLK=md_cmu_get_clock();
        AHB1CLK=md_cmu_get_pclk1_clock();
  AHB2CLK=md_cmu_get_pclk2_clock();
        APB1CLK=md_cmu_get_hclk1_clock();
        APB2CLK=md_cmu_get_hclk2_clock();
        SYSCLK=md_cmu_get_sys_clock();

楼主:
代码放在二楼了,帖子里面一直放不进去
        /* Configure system clock */
        md_cmu_clock_config_default();

        md_cmu_pll1_config(MD_CMU_PLL1_INPUT_HOSC_3 , MD_CMU_PLL1_OUTPUT_96M);
  md_cmu_clock_config(MD_CMU_CLOCK_PLL1, 96000000);

        SYSTEMCLK=md_cmu_get_clock();
        AHB1CLK=md_cmu_get_pclk1_clock();
  AHB2CLK=md_cmu_get_pclk2_clock();
        APB1CLK=md_cmu_get_hclk1_clock();
        APB2CLK=md_cmu_get_hclk2_clock();
        SYSCLK=md_cmu_get_sys_clock();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代码放在二楼了,帖子里面一直放不进去

我帮你放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