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日本日置存储记录仪MR6000

楼主(2021-01-18):
日本日置存储记录仪MR6000概述
可愉快、自由使用的存储记录仪
采用12英寸电容式触控面板。实现得心应手的顺畅直观的操作体验。搭载了能从庞大测量数据中轻松搜索想查看的波形的“波形搜索功能”。会在测量的所有数据中自动搜索异常波形。
高速200MS/s绝缘测量
明察秋毫的、有绝对优势的采样速度。
“高速模拟单元U8976”实现了存储记录仪系列史上最高的采样速度,可进行200MS/s的绝缘测量。
准确捕捉高开关频率的频带和绝缘性能
在要求高效化的变频器评估试验或电源设计的评价中,需要准确的捕捉开关频率。MR6000不仅能够保持200MS/s的高速采样速度,而且实现了通道之间绝缘和DC400V直接输入。此外,实现了流畅的操作性,轻弹光标后能轻松读取轨迹值。
通过绝缘设备实现绝缘输入
模拟输入单元之间以及输入单元与主机之间都绝缘。
因此,和示波器不同,能够无视电位差而进行测量。
◁光绝缘设备(高速模拟单元U8976)
数据传输速度是以往32倍
存储记录仪MR6000搭载了最新接口,将向存储媒介的数据传输速度最高提升至旧机型的32倍。因此缩短了所测波形的数据保存至存储媒介的时间,实现了测量效率的提高。另外,旧机型能够以1MS/s进行1ch的传输,而MR6000可以实现32ch的传输。(※和我司存储记录仪系列比较 ※根据测量条件的不同而不同)
模拟最大32ch同时测量
同时多点测量。
“4ch模拟单元U8975”在1个单元中浓缩了4ch 5MS/s 16bit的性能,通过使用多个该单元,还能实现最大32ch的多通道测量。
长时间记录×高速采样×多通道
32ch同时测量时,即便采样速度1MS/s,也能实现1小时左右的连续测量。
(使用实时保存功能以及选件中的SSD单元U8332时)
捕捉所有多个现象的单元的阵容
通过组合多个单元,能够完成多个现象的记录。
高压单元的话,因为能够直接输入1000V,所以适用于UPS或工频电源等全球电源线的测量。
而且,如果使用多个逻辑单元,可以最大128ch同时测量继电器的ON/OFF或PLC(可编程逻辑控制器)的信号。
测量的同时惊人的实时保存功能
通过高度进行内部处理,在测量的同时能够将数据实时保存指外部存储媒介中。
而且,MR6000安装了最新接口,数据传输速度是旧机型的32倍。
旧机型32倍的数据传输速度。
数据传输至存储媒介的速度最大达到旧机型的32倍。
因此,旧机型能1MS/s传输1ch的数据,而MR6000能够传输32通道的数据。
(※和我司的存储记录仪系列比较 ※根据测量条件不同而不同)
大幅改善的数据保存时间
长时间测量的数据量比较多,所有数据传输至电脑需要花费很多时间。
MR6000采用了最新接口的同时,将内部处理高速化,缩短了测量数据保存于媒体的时间。
解决了保存数据所等待时间的烦恼,大幅改善作业效率。
迅速快捷的触摸屏
电容式触摸屏提供更直观的操作性。
设置项目直接点击选择,想看的画面可直接用手指拉伸放大。
不再会有之前重复按键来设置的麻烦,多通道测量项目也一样简单明了。
舒适的查看角度
我们调查了触摸面板的可操作性和良好的可见度的角度,并采用支撑脚来将其最优化。
在桌上使用时,除了减轻手腕的负担外,还可以以自然的视线进行操作。
另外,在产品背面支撑脚,即使放在地板上也能轻松使用。
不占地方,是以往1/2的尺寸
因为有散热用进气口和发热零部件,冷却风扇设计在最合适的位置,实现高速处理机小型化两大优点。
紧凑机身设计,即使在狭窄场所使用也不会困扰。
(和8861-50的尺寸相比)
便于运输的手柄设计
易于掌握的手柄设计,单手或双手搬运都很方便。
此外,产品的两侧也有提手设计,双手搬运也可以。
产品有侧上下部分,配备保护接口和单元输入端口的防护装置,可预防意外冲击。
对应高精度·大电流测量传感器
MR6000是一台能够充分发挥那些高精度传感器的性能的高水准测试仪。
而且,探头的电源由MR6000主机供给探头电源单元Z5021也可作为选件使用。
直接保存于PC
FTP发送功能与实时保存功能并用,可将测量数据直接传输保存于PC。
测量后可流畅地观测数据。
采样速度一刻不差的观察,长时间数据变化
通过包络线的测量方法,进行100MS/s的过采样同时,能够记录设置间隔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1G的内存容量可实现长时间的数据记录。
另外,实时保存也可并用。
能用于ECU、变频器和马达的试验
电流单元8971与本公司电流探头或电流传感器组合使用,可实现太阳能发电或EV/HEV的研发现场所必须的“大温度范围”“高精度·大电流测量”。此外,传感器只需连接,即可自动识别测量范围,非常便利。
另外,高度模拟单元U8976与公司电流探头或电流传感器组合使用,也可进行高精度·宽频的电流波形观测。
测量的同时对测量数据进行运算实时波形运算(仅限配备MR6000-01时)
MR6000-01 配备有超强的实时波形运算选件。
这样,可在测量的同时进行四则运算(+,-,x,/ ) 和,微积分,测量同时可将运算结果通过波形来确认。
运算结果在测量结束后可用于数值运算或者保存。
观测无干扰的清晰波形数字滤波运算(仅限配备MR6000-01时)
能偶滤除测量数据的谐波干扰和特定频率干扰。
适用于单元标配的滤波功能所滤除不了的干扰的情况。
日本日置存储记录仪MR6000特点
★ 不仅绝缘测量,而且实现所有16ch同时200MS/s高速测量(模拟单元U8976×8)
★ 配备8个输入插槽,最大模拟32ch绝缘输入(模拟单元U8975×8)
★ 前所未有的所有插槽安装,最大逻辑128ch(逻辑单元8973×8)
★ 内置256GB SATA-SSD(选件)等,可使用U盘或SD存储卡
★ 温度、应变、频率等丰富的输入单元
★ 高速数据传输是以前的32倍,测量的同时实时存储数据
★ 轻松搜索想要查看的波形,波形搜索功能:存储管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