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华大H32F460的MCU的中断

楼主(2021-01-18):
华大H32F460的MCU的中断是怎么用的呢?看了用户手册还是没看懂

网友A(2022-12-07):
你先下载一份他家的demo,关于中断方面的程序,先跑跑看

网友B:
中断估计挺简单吧,就看看提供的例程,熟悉一下他家的风格

网友C:
是哪里不懂呀?我们可以来探讨一下的

网友D:
按理来说中断应该不复杂才对啊

网友E:
是不是你要用到的中断操作比较繁琐啊?导致自己看不懂嘞?

网友F:
我觉得这芯片提供的例程还是比较OK的,楼主可以先看看例程

网友G:
看用户手册属实晦涩难懂,其实看例程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网友H:
估计和ST的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I:
我用这么多品牌的MCU,感觉中断都是很类似的,毕竟功能是一样的

网友J:
给我的感觉,用华大的MCU就有点难的

网友K:
这个需要自己管理中断向量的分配,避免冲突。要自己管理中断向量与中断源的连接,注意intsel寄存器与中断向量是固定对应的,中断向量与中断源并不是可以任意连接的,要在分配的intsel中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