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iMX6Q应用笔记-eMMC增加分区

楼主(2021-01-18):
本文主要适用于飞凌OKMX6X-C平台Linux3.0.35操作系统,本文主要讲解eMMC增加分区两种方式,其他imx6Q平台也可以参考,但是不同厂家iMX6平台之间会存在差异,需自行修改以适应自己的使用。
增加分区方法一(帮助理解分区)
fdisk -l 查看系统上的硬盘,找到需要分区的硬盘:/dev/mmcblk0.
进入该设备:fdisk  /dev/ mmcblk0
此时出现:
Command (m for help):
查看帮助信息:输入 m:
看到如下信息
Command action
a toggle a bootable flag
b edit bsd disklabel
c toggle the dos compatibility flag
d delete a partition 注:这是删除一个分区的动作;
l list known partition types 注: l 是列出分区类型,以供我们设置相应分区的类型;
m print this menu 注: m 是列出帮助信息;
n add a new partition 注:添加一个分区;
o create a new empty DOS partition table
p print the partition table 注: p 列出分区表;
q quit without saving changes 注:不保存退出;
s create a new empty Sun disklabel
t change a partition's system id 注: t 改变分区类型;
u change display/entry units
v verify the partition table
w write table to disk and exit 注:把分区表写入硬盘并退出;
x extra functionality (experts only) 注:扩展应用,专家功能;
具体每个参数的含义,请仔细阅读。常用的就是:d l m p q t w
列出当前操作硬盘的分区情况:用 p
添加分区:输入n
Command (m for help): n
Command action
e extended
p primary partition (1-4)
添加主分区: 输入p
Partition number (1-4): 2
注:前面已经有一个主分区了,这个也算主分区从2 开始;
First cylinder (1-238592, default 1):直接回车
Using default value 1
Last cylinder or +size or +sizeM or +sizeK (1-1600, default 1600):800(按照需求添加大小)
Command (m for help): p
Disk /dev/mmcblk0: 7818 MB, 7818182656 bytes
4 heads, 16 sectors/track, 238592 cylinders
Units = cylinders of 64 * 512 = 32768 bytes
添加分区:输入n
Command (m for help): n
Command action
e extended
p primary partition (1-4)
添加主分区: 输入p
Partition number (1-4): 3
First cylinder (801-238592, default 801): 801
Last cylinder or +size or +sizeM or +sizeK (801-1600, default 1600):回车 Using default value 1600
输入w 保存并退出
Command (m for help): w
The partition table has been altered.
Calling ioctl() to re-read partition table
fdisk -l
即可看到增加的分区
注:保存以后会出现如下警告,可忽略,不影响结果。
fdisk: WARNING: rereading partition table faiLED, kernel still uses old table: Device or resource busy
eMMC增加分区方法二(相对容易操作)
修改烧写工具中的mksdcard.sh,路径:mfgtools\Profiles\Linux\OS Firmware例如:
修改完成后重新烧写
在终端输入 fdisk –l出现如下
原文链接:https://www.forlinx.com/article_view_61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