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笑话一则--三极管不能放大了?!

楼主(2021-01-18):
在模拟IC中,大规模采用有源RC电路来模拟电感,但是现在有个超级**师,对此技术提出质疑:

地址:https://bbs.21ic.com/icview-3065894-1-1.html

大家有没有看到,人家的质疑原因居然是:模拟电感不具有双向性!!!

根据大师法则,就有了很多冷笑话。

下图中,三极管居然不能对Vin输入的正弦波进行放大了,输出Vo几乎不变!!!

大师又要感慨了:模拟书上 错了,三极管放大能力不是双向的,反过来居然不能放大,这些编书的都是骗子啊!

有啥奇怪,集极与基极,两者的功能明摆着,算你把每个 寄生电容 都算进去,还是成不了 放大器 的,就是当个「分压器」也勉强。

楼主:
我为什么喜欢21IC???
因为看这些帖子,比赵本山小品还过瘾,太招笑了,其它论坛都没有讲【电路小品】的。

我深深地爱着21论坛,能给我带来欢乐!!

楼主:
根据大师这个思路,我们能发现教材上有很多错误。

例如分压电路,从正向看进去确实分压了:

但是反向看进去,居然不能分压:

看来分压电路也是荒谬的,也是反面教材。

楼主:
有些绝招,普天之下,只有在大师这儿才能学到,才能学到如此冷的笑话。

正规知识是这样的,在IC中,模拟电感是家常便饭,常见的不行了。
一般是使用全差分电路实现比较简单,下图是单端接地的电感实现:

网友A:
楼主,你那个不用电感的开关电源实现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那个不用电感的开关电源实现了吗?

你是新来的吗?

我在当初原贴中,给出了TW立交通大学的实验结果,并且说要看我亲自测试,你们每人出50元用于购买器件,打板测试,如果实现不了功能,全额退款,结果这些质疑者连个P也不放一个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根据大师这个思路,我们能发现教材上有很多错误。

例如分压电路,从正向看进去确实分压了:

这可不是 自耦变压器,压电陶瓷,或 电容三点式震荡电路,而是 电阻 嘛,
分压电阻串 反着用 带负载 (是直接带负载,不是作为 反馈链),充其量也就只能如图所示,做到 Vo=Vin 而矣。

网友C:
我用的模拟电感都是单运放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那个不用电感的开关电源实现了吗?

实现不难,问题是 功率能做多大,
别说是开关「电源」了,就 电子镇流器 吧,带 LED 没障碍,但跟 HID 配套的镇流器用 模拟电感 还合适否?!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那个不用电感的开关电源实现了吗?

可以理解为“模拟电感确实实现了电感的功能”,没必要太较真,你要让楼主量产一批电源出来他准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那个不用电感的开关电源实现了吗?

只是 不用电感,而不是指定要用 模拟电感,那么,问题就在于取电,
电荷泵 早已非新鲜事物了,电荷泵就是不用电感的电力变送器,
泵向负载时,负载限流,问题在于取电方式,电容充电时,是否也透过负载,还是直连电源,
电容(或电池)充电,如果是 直连电源,那么,1V 不到的压差就足以 令主开关(功率三极管)伤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