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如何甄别一个接口电路是否存在ESD保护电路呢?

楼主(2021-01-18):
例如有一款USB设备,我想通过测量他的USB接口来判断他是否使用了ESD保护电路

有什么好的思路吗?我看市面上有一些仪表能够检测出是否有ESD的?可以确定那些仪表并没有使用破坏性检测手段例如直接输入高压脉冲。。。

他们是怎么检测是否有ESD的呢?

网友A:
拆开看最直观

楼主:
不,现在是找一个不拆的方案。。在线测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现在是找一个不拆的方案。。在线测量

用静电枪试试?

网友A:
静电枪 空气放电8KV
接触4kV
你试试,

网友C:
就是一定的高压瞬间脉冲啊,观察电流。USB的估计过了5V多一些就行吧

网友D:
这个不好搞,拿静电枪直接打端口,看能不能不损坏。估计够呛,ESD器件保护也是有限的。

网友E:
ESD的二极管一般是上下钳位的;使用一个高于5V的电源串联大电阻,比如12V串联12k,
然后测试 D+ D- 等信号线对 VCC,GND的压降;

网友F:
用高压加限流的办法来测试,注意电流要控制的足够低才能保证非破坏性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