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大神帮忙分析一下为什么会坏

楼主:
MOS, RF, os

一直坏Pmos(IRF4905)

网友A(点评):
等大神来解答

网友B(2021-01-18):
VGS 电压不对

网友C:
一般MOS的Vgs只能承受20V,你这有25V了吧。
输出D接的啥?

楼主:
上拉电阻选择不对吗?麻烦老哥详细说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MOS的Vgs只能承受20V,你这有25V了吧。
输出D接的啥?

D接的功放管漏极,算下来需要50V*8A

网友D:
R3并联一个12V稳压管,有效限制MOS管栅极。
同时,注意负载哪怕是电阻,在线路过长情况下,也是有感性断开尖峰过冲过程,所以最好在GND到D极之间接一个续流二极管。
这样处理过后,VDS再不会超标,VGS也不会超标,MOS管随机损坏现象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R3并联一个12V稳压管,有效限制MOS管栅极。
同时,注意负载哪怕是电阻,在线路过长情况下,也是有感性断开 ...

负载接的是功放管漏极,有大电容

网友C:
引用 楼主:
D接的功放管漏极,算下来需要50V*8A

若D接的是大电容,则可能在导通瞬间流过大电流将MOS管烧坏。
功放管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E:
这T1,40V的Vce也是有点危险的

网友F:
Vgs电压25V,太高了,最多20v,而且你这个电路应该用高边驱动IC或者自己搭一个靠谱的驱动电路

网友G:
50V母线,选的55V的管子。。。。

网友H:
各位大哥的回答学习到了~

网友I:
一般器件损坏是由于过热,过压,过流损坏,MOS管还容易被静电打坏,分析下失效模式。

网友J:
图腾柱了解一下

网友K:
R3 并联一粒 12 ~ 15V 稳压管, 同时 R4 并联一粒 104 50V 电容,就基本可以解决楼主 问题。

网友L:
栅压过压击穿。R3并联12~15V稳压二极管。

网友M:
50V母线,选的55V的管子。。。。
不坏才怪,至少要100V以上

网友N:
怎么个坏法,是ds短路吗,还是ds永远开路。或者gd直接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N:
怎么个坏法,是ds短路吗,还是ds永远开路。或者gd直接导通?

GDS全部击穿导通

楼主:
问题已解决,去掉R4即可,用电子负载50V输出带载10A也没问题了。谢谢各位

网友O: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去掉R4即可,用电子负载50V输出带载10A也没问题了。谢谢各位

"去掉R4即可",这是指短路R4还是断开R4,想来断开R4,从逻辑上是不对的。短路R4,则mos管G极需要承受更高的栅压,怕是也潜在着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