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炉燃烧烟气中氧含量为什么不能超过6%?

楼主(2021-01-18):
烟气氧含量是计算锅炉污染物排放浓度的重要参数,在运行中有效控制烟气氧含量,是锅炉污染物排放能否达标的关键。结合GB13271-2001和GB13271-2014两个版本的《锅炉大气污染排放标准》可知烟气氧含量是锅炉运行重要监控参数之一和反映燃烧设备与锅炉运行完善程度的重要依据,其值的大小与锅炉结构、燃料的种类和性质、锅炉负荷的大小、运行配风工况及设备密封状况等因素有关。氧含量越小,即过量空气系数越小,则表明化学不完全燃烧热损失和机械不完全燃烧热损失增加;氧含量越大,即过量空气系数越大,则表明空气量送入过大。过量的空气造成炉温下降,不但影响燃烧,还会带走大量的热量和灰尘,增大污染排放浓度的计算结果,同时风量大也增加了排烟耗电量。控制烟气氧含量,对控制燃烧过程,实现安全、高效和低污染排放是非常重要的。下面工采网小编介绍一款用于检测燃烧烟气中氧含量的高温氧气分析仪HNAG6200-O2。

燃烧烟气中氧含量为什么不能超过6%?
过量空气系数的大小取决于燃料的种类、燃烧装置及燃烧条件等,对燃用烟煤的链条锅炉,炉膛过量空气系数一般取1.3~1.4,即烟气氧含量控制在5%~6%。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在实际生产中将烟气中的氧含量控制在6%以下有较大的难度,一般燃用烟煤和无烟煤所要求的炉膛内过量空气系数为1.5左右,即把烟气氧含量控制在6%~8%作为链条锅炉经济运行指标,这样既可以减少排烟热损失,提高锅炉的热效率,又能够较好地控制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为保护和改善区域环境空气质量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是考虑到烟道及辅机等部位的漏风,烟道尾部氧含量会有不同程度的增加,烟气氧含量不宜超过10.5%,即过量空气系数不宜超过2.0。若再考虑测试不当还可能造成的漏气量的增加,烟气氧含量终不易超过12%。烟气氧含量的细微变化,对排放浓度的折算值都有很大的影响。
综上所述燃烧过程烟气氧含量控制,锅炉烟道气含氧量是衡量燃烧过程是否经济的主要指标。烟气氧含量控制通过改变空燃比将氧含量控制在最佳范围内,主要控制手段为燃料量和送风量的协调控制。烟气氧含量控制的关键在于具备动态特性较好、工作稳定可靠的氧分析器。HNAG6200-O2是高温型氧含量分析仪,供电电压为24V,有多种输出:4~20mA,RS485,适用于不易接触到气体的测量场合或封闭系统,如通风管道,烟道和容器里。
一、气体在线分析仪介绍
气体在线分析仪是我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厂界/固定源气体在线监测仪, 传感器是选用进口高精度传感器,采用泵吸式采样方式监测,内置除水除尘过滤 器,可以很好的保护传感器不受侵害,采用声光报警装置。
二、气体在线分析仪参数
1、 电源输入:220AC
2、 工作功率:35-40W
3、 传感器类型:电化学、红外、PID 等;
4、 气体种类:气体;
5、 采样方式:泵吸式;
6、 气体量程:0-10ppm,100ppm,1000ppm ;(更多量程联系客服)
7、 精确度: ≤±2%FS;
8、 分辨率: 0.01ppm ;
9、 重复性: ≤±2%FS ;
10、 零点漂移: ≤±2%FS/6h ;
11、 跨度漂移: ≤±3%FS/6h ;
12、 响应时间: T90≤3 S ;
13、 通信方式:4-20mA/RS485 数字信号(直接上传环保局平台)
14、 报警方式:声光报警;显示屏:7 寸触摸
15、 工作温度: -20~60 度;
16、 工作湿度: 0~90%RH(无凝结)
17、 使用寿命: 传感器(2 年)、仪器(5 年);
18、 产品尺寸:700X500X270
三、气体在线分析仪优点
1、实现高性能自动监测,防干扰技术设计
2、精度高,性能可靠,适用于户外和工业环境
3、实现数据参数采集,自动上传网络平台,自动发布数据(GPRS 输出)
4.集成 GPRS 通信技术,实时监测环境数据,实时传输数据,实时监控设备 运行状态(GPRS 输出)
5.体积小,模块化设计,灵活布局
6.集成温度补偿技术,长久自动校准技术
7.采用 32 位高速处理核心芯片
8.采用 7 寸工业显示触摸屏
9.自动扇热排风装置
10.多级预处理功能
11.采用冷凝功能,多层次保护传感器
12.数据存储 10 万条以上,可以保存 2 年,可以 U 盘导出
1、高温预处理装置:保证气体能有效的被冷凝除水
2、三级过滤装置:除油、除尘、干燥
3、温度监测装置:实时温度显示
4、气体取样装置:5 升真空采样泵
5、气体检测装置:监测有毒有害气体等工业废气
6、内置电子冷凝器和排水泵,可自动排出冷凝
7、流量控制装置:控制气体实时流量
8、PLC 控制系统:数据分析,数据储存,数据导出
9、7 寸液晶触摸显示屏:中英文切换,气体单位切换
10、选配:无线传输模块 4G Lora wifi DTU 等上传环保局
11、防水设计,检测快速,可靠,稳定。
12、可将气体分析仪内置于机箱内,也可以外置
13、标准采样距离为 20 米,可选配最远采样距离超过 40 米
14、标准处理温度为 200℃,最高可以处理 1300℃以内的烟气
四、气体预处理系统适用范围: 应用领域: 适用锅炉、加热炉、窑炉(水泥窑炉、玻璃窑炉、陶瓷窑炉等)焙烧炉、焚 烧炉、焦炉等燃烧设备的烟气、尾气、废气、排气等气体采样、气体净化、环保 排放等。适合农业大棚、实验室、冷库、高温炉等高温或低温的场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