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光耦触发可控硅电路参数如何计算

楼主(2021-01-18):
请问光耦触发可控硅电路参数如何计算,谢谢

网友A:
1、R8/R10是限流电阻,后级短路,在交流电峰值点,限制最大瞬间电流在1A以内。同时在移相触发点,确保接近零点,交流幅度一定范围内,触发电流足够大,可以触发后级可控硅。一般取几百到几K的量级。
2、R16是为了防止后级可控硅误触发,毕竟MOC3021有一定的微小漏电流,如果后级可控硅灵敏度高,不加电阻容易误触发,一般取1K左右的量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R8/R10是限流电阻,后级短路,在交流电峰值点,限制最大瞬间电流在1A以内。同时在移相触发点,确保接近 ...

加1K电阻时,热插拔出现瞬间点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R8/R10是限流电阻,后级短路,在交流电峰值点,限制最大瞬间电流在1A以内。同时在移相触发点,确保接近 ...

能否帮忙解释下具体如何工作的,谢谢

楼主:
驱动电路都没有加电源5V,我觉得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导致的

网友A:
热插拔出现瞬间点亮,参考驱动感性干扰负载的电路,3021加RC,后级可控硅加R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插拔出现瞬间点亮,参考驱动感性干扰负载的电路,3021加RC,后级可控硅加RC ...

负载为阻性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