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Wi-Fi的工作频段:2.4 GHz和5 GHz,有什么不同

楼主(2021-01-18):
Wi-Fi的工作频段:2.4 GHz和5 GHz,有什么不同

网友A:
Wi-Fi的工作频段:2.4 GHz和5 GHz,有什么不同

工作在2.4 GHz 频段的协议:IEEE 802.11b/g/n/ax。
工作在5 GHz 频段的协议:IEEE 802.11a/n/ac/ax。
2.4 GHz 频段
2.4 GHz 的Wi-Fi频段共分为14个信道,工作频率范围是2.402GHz - 2.483Ghz。
每个信道的带宽为22MHz,各信道中心频点以5MHz的倍数增加,有效带宽为20MHz,剩余2MHz属于隔离保护带宽。
整个2.4GHz的频段中,只有1, 6,11三个信道不会相互覆盖。
2.4 GHz Wi-Fi 工作频率低,速度较慢,但是穿墙能力强,覆盖范围广。
5 GHz 频段
5 GHz信道的带宽以20MHz的倍数增加,信道的标号以4的倍数增加,
5 GHz频段中,各个信道都不会相互覆盖。
5 GHz Wi-Fi 工作频率高,带宽大,传输GHz频段的信号穿墙后常大,所以它适合近距离的、在同一个房间内的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