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什么是Wi-Fi产品的TPS功能和DFS功能

楼主(2021-01-18):
什么是Wi-Fi产品的TPS功能和DFS功能

网友A:
什么是Wi-Fi产品的TPS功能和DFS功能

DFS(Dynamic Frequency Selection)动态频率选择
无线设备主动探测工作的频率上是否有雷达信号占用,并主动选择另一个频率,以避开军方频率的能力。如果能监测到雷达脉冲,则当前工作频率上的数据传输会被中止,并且寻找其它"空"频率进行重新传输。
TPC(Transmit Power Control)传输功率控制
当无线设备的频率与军方的雷达倍频频率相同,若输出的无线功率过大,会影响军方雷达的运作与通讯。无线设备必须具备自动调整输出功率的能力,防止发射功率过大来干扰军方雷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