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5G 与Wi-Fi 6哪个快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01-18):

从理论上来看 5G 的理论最大速度是 10Gbps,而 Wi-Fi 6 的理论最大传输速度我们之前提过是 9.6Gbps,两者对比 5G 比 Wi-Fi 6 快 0.4Gbps。可是理论之所以被称之为理论,就是它无法在现实中实现,我们还需要考虑到实际环境的影响。
根据目前各媒体的测评来看,在相同兆率下。5G 在实际环境中的速度因为信号基*距离等干扰问题,大概保持在 500-700 Mbps 的速度上。而 Wi-Fi 6 则因为信号发射源是路由器,而我们距离路由器的距离往往相对较近的原因,能够比较稳定的维持在 800 Mbps 的速度上。
因此想要有更快更稳定的速度,还是推荐选择 Wi-Fi 6,前提是你所处环境不会有任何变化。
正如我们在速度选择上提到的一样。因为二者的技术性原因,室内和室外两种不同的环境对我们选择 5G 还是 Wi-Fi 6 是会有影响的。
5G 采用的是超高频频谱,而频率越高的衍射能力越弱,也就是穿越障碍的能力会随着频率的升高而降低。所以 5G 的信号很容易因为建筑物的遮挡而降低,室内环境会明显影响 5G 的速度。
而 Wi-Fi 6 主要由路由器来使用,而路由器因为健康等因素受到发射功率的控制,覆盖范围一般都在在 90~120 平米左右,而且因为需要通过路由器来使用,因此它不可以携带到室外进行随意移动。
当我们在选择时如果环境为室内且不需要及大范围移动,那么我们可以选择 Wi-Fi 6,而室外则更推荐大家使用 5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