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Wi-Fi技术在物联网通信中的优缺点是什么

楼主(2021-01-18):
(无正文)

网友A:

Wifi的优势:
1. 设备价格相对低廉,普及面比较广,基本上每家都有路由器设备。
2.WIFI组网方便,连接就行,协议统一,使用TCP/IP协议。
3.传输速度比较高,能达到11Mbps。
4.网络带宽比较大,能达到11000KB/S。
5.能够无缝与手机进行通信。
6.能够直接接入互联网。
WIFI的劣势:
1.安全性比较低,比较容易被攻击**
2.最多只能连接几十台设备,后面可能满足不了只能家居发展壮大的需求。
3.传输距离比较短,范围在1-100m
4.无线稳定性比较差,房间大了,可能收不到无线网。
5.通信延迟比较大,反应时间比较长
6.功耗比较大,不适合用电池供电设备。
7.对硬件要求比较高,WIFI模组需要大量周边电路辅助工作,对硬件内存要求也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