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AD采集的数据会出现波动

楼主(2021-01-18):
STM32F407VGT6   + USB3300模块  将内部AD采集的数据发送给PC,每包64k字节,AD使用dma连续采样,现发送PC端与 USB3300模块通信要数据时,AD采集的数据就会出现波动

网友A:
多大的波动

楼主:
大约10~20个数左右

网友B:
平时波动多大

楼主:
10个数以内

网友C:
看下407VGT6 手册

楼主:
VSSA模拟地与VSS数字地是连接在一起的?

网友D:
模拟和数字改如何隔离?

网友E:
为了减少共地干扰,一般都要接一个小磁珠

网友F:
首先,看一看VDDA和VREF电源稳定性如何,纹波是多大;其次VDDA和VDD是否是直连,还是加了由磁珠和电容组成的π形电路?建议VDDA和VDD之间加上π形滤波电路,同时靠近VDDA处电容加大,以应对数字部分造成的电压波动;最后就是模拟信号到ADC处不知道有没有加滤波电路,导线是否过长,是否通过高频信号,这些应该避免;最后程序那边做个数字滤波处理一下。

网友G:
波动范围是多少

网友H:
每次都是要通讯的时候就出现波动吗

网友I:
建议楼主考虑供电电源功率不够

网友J:
模拟地数字地连载一起没有什么大问题  如果精度 要求不高的话

网友K:
加一个小磁珠抗干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