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PCkit3仿真如何测量程序运行时间

楼主(2021-01-18):
PCkit3仿真如何测量程序运行时间

楼主:
比如打开一个外设中断下主函数里的for循环时间如何测量呢?

楼主:
用软件仿真可以测量时间但是没法实现外设中断或者用软件仿真如何实现外设中断?

网友A:
应该有设置开始和结束地方吧

网友B:
翻转IO的输出,然后示波器测量

楼主:
软件仿真进入不了中断吧

网友B:
可以选软件simulator, 设置好Fcy频率, 然后 用stopwatch, 搭配断点(点在你要测试的代码两端)就可以很方面的测量实际代码跑过的时间了, PICKit工具都不需要的..

网友C:
楼上说的好像对。

网友D:
定时器计数应该也行吧。

网友B:
开始时候启动定时器,结束后读取。然后根据你的时钟配置计算。

网友E:
Stimulus这个功能了解下

网友F(2022-08-05):
软sim就是不能控制进入中断什么的

网友G(2022-11-06):
直接定时器输出就行

网友H:
PCkit3没有用过,有内部定时器吗

网友I:
这个可以查看定时器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