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总线] 信捷PLC程序解密软件求助

楼主(2021-01-18):
各位坛友有哪位有此软件吗  还望分享一下

楼主:
@tyw 老T叔不知有货吗 还望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木用过,自己试试.

多谢t叔   该软件下载安装过  实测无法满足要求  里面是广告推广软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t叔   该软件下载安装过  实测无法满足要求  里面是广告推广软件

不要轻易解信捷的密码,要是技术用了高级密码你的PLC就会锁住,程序都会用不了,就再也拿不出来了,只能刷机。还有下载方式一般有两种,1种是保密下载,这种方法别想解密,没任何希望,2是带密码下载,分为高级和普通两种,高级密码不要解,会锁住的,就在也用不了了,普通的应该是解不了,没有人敢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轻易解信捷的密码,要是技术用了高级密码你的PLC就会锁住,程序都会用不了,就再也拿不出来了,只能 ...

多谢t叔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