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ARM for STM32F10X 位带地址

楼主(2021-01-18):
在IAR编译器里如何设置可以使数据结构里定义的位,自动编译在位带区,如同MDK的 -bitband 编译选项

楼主:
请教大虾指点啊!在EWARM中如何实现变量的位带操作

网友A:
位带操作, 是部分 MCU 特有的功能, 未必编译器都支持.

网友B:
即使 MDK 的支持了, 我觉得其编译的代码效率低下, 我还是用数组指针来实现

网友C:
如果编译手册没有提供这方面的介绍, 别纠结于这里了

网友D:
什么叫做位带区啊

网友E:
定义了它 会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F:
这个区域是干什么用的呢

网友G:
哪些编译器支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