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仿真时正确,重新上电后运行不正确

楼主(2021-01-18):
仿真时正确,重新上电后运行不正确

楼主:
在SysTick_Handler中启动TIM2,仿真时正确,但是重新上电后,TIM2并未启动,什么原因?

楼主:
忘记说了,STM32F101

网友A:
是不是程序都没运行起来

检查复位,电源,晶振是否起振等;

楼主:
程序运行起来了,在SysTick_Handler中还进行了其他工作,看起来正常

楼主:
重新说一下环境:
cpu:stm32f101c8
仿真器:jtag
编译器:iar7.20
现象:
下载程序后,上电,不正常;但是,如果这是仿真器在上面插着,吧仿真器的usb接到电脑上,使它复位,就正常了。
这时哪儿的问题?

网友B:
供电稳定吗?

网友C:
在TIM2里面电灯,首先先确定确实没运行起来 然后再一步步的检查

网友D:
仿真运行速度慢 并且不会用到外晶振之类的

网友E:
没代码,挺难分析的。

楼主:
供电绝对正常,101没用晶振

网友F:
TIM2在哪初始化的

楼主:
仿真时能成功运行,脱离仿真器时,有时能成功运行,大多数时候不行;
到底什么原因??

网友G:
“需要单独把IO口配置成输入上拉就好了”
这句不是很理解,能贴上代码吗,tks!

网友H:
如何确定tim2未启动呢

网友I:
可能是供电问题

网友J:
晶振起振了吗

网友K:
需要单独配置io口

网友L:
个人认为电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