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AT32 SPIM工作时钟问题

楼主(2021-01-18):
没看到技术手册有相关的配置,难道是固定分频? 如果是,时钟源是什么,分频值又是多少?

网友A:
DS上有说明,AHB的一半,所以根据外部电路推荐值有所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上有说明,AHB的一半,所以根据外部电路推荐值有所不同

固定分频有点狗血,想用SPIM就要降低主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