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记录一次关于DCDC的TPS5430反复烧坏的经历

楼主(2021-01-18):
      最近开始做DCDC电源,28V输入,3.6V输出,拿到板子之初用示波器量测板子各个节点的电压值,在用示波器探头接触TPS5430和肖特基二极管连接的引脚时,供电直流电源显示短路,不一会儿,DCDC的输出功率电感开始冒烟,当时没在意,后来冒烟有3秒左右才断开直流电,之后经过排查,发现TPS5430的输入输出管脚对地短路,就想着直接更换这个DCDC芯片就没问题了,后来再次上电28V后,再次瞬间烧坏,之后陆陆续续更换个大概3个TPS5430芯片后,依然能复现这个损坏的现象,全是输入输出管脚对地短路。之后经过回想最开始的出问题的地方,想到冒烟的场景,立马就着手更换一个功率电感,果不其然,更换之后,再也没烧坏过DCDC芯片。
      现在虽然找到问题所在和因果关联,但是其中的损坏机理依然不清楚, 不知道为什么烧坏的功率电感是如何把DCDC芯片损坏的?所以请假一下大家。

网友A:
估计电感量不对了吧,我这边也是经常有换好电感就不烧芯片了

网友B:
烧毁的功率电感,其实存在2种情况,局部绝缘损坏,造成短路,这时候,电感就是一个电流无法限制的器件,所以,输出过流损坏芯片非常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