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使用fromelf.exe生成了bin文件夹

楼主(2021-01-18):
使用fromelf.exe生成了bin文件夹

楼主:
使用fromelf.exe生成bin文件却生成了bin文件夹,好像跟rom起始地址有关,但怎么设置呢?

网友A:
因为你的目标有多个段,比如0地址一小块数据,2G地址有一小块数据。
如果只生成一个BIN文件,那得填充2G的数据。
所以生成一个目录,里面有多个文件。文件名就是链接脚本中的段的名称。

楼主:
具体怎么设置呢?

网友A:
改成一个段的意思吧,具体没用过呢

网友B:
BIN文件夹下的文件也是BIN的具体内容啊

网友C:
这个可执行文件是干什么用的啊

网友D:
跟有多少个段有关系吗

网友E:
这是专门用于生成bin文件的吗

网友F:
如何确定rom的起始地址呢

网友G:
怎么确定使用哪个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