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看程序担心了半天,原来ch579里的io口复用功能不用设置了。

楼主(2021-01-19):
比如串口例子是这样的:
没有io复用的设置,不用设置io复用寄存器?

7.3.1 复用功能
部分 I/O 引脚具有复用功能,上电后默认所有 I/O 引脚均为通用 I/O 功能,启用各功能模块后, 相应的原 GPIO 引脚被配置成各自功能模块对应的功能引脚。

说明书中这样解释
/* 配置串口1:先配置IO口模式,再配置串口 */
    GPIOA_SetBits(GPIO_Pin_9);
    GPIOA_ModeCfg(GPIO_Pin_8, GPIO_ModeIN_PU);                        // RXD-配置上拉输入
    GPIOA_ModeCfg(GPIO_Pin_9, GPIO_ModeOut_PP_5mA);                // TXD-配置推挽输出,注意先让IO口输出高电平
    UART1_DefInit();

网友A(2023-08-31):
你只用于串口当然不用设置咯

网友B:
只用于串口啊